稳向板和龙骨如何连接?

楼主(2017-09-29):
新人提问,请问自制木帆船的龙骨如何和稳向板连接在一起?
借用论坛squalllx先生的图片,这是他的设计图。

这是蒙皮的时候的照片,龙骨上并没有预留连接稳向板的结构。

请教各位,如何把稳向板和龙骨连接在一起呀?

网友(2018-09-24):
这个 好似说的 是 稳向板 和船体 ,帆船中  龙骨 是指下面的 压载铅

网友(2017-10-12):
引用 楼主: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龙骨帆船也是5楼图片上的这种套箱的做法对吧?那我明白了,多谢您。
另外请问稳向板 ...

稳向板和套箱不能粘住,套箱是粘在船体上的,并向下开口的,稳向板从下面插入

稳向板插入套箱

螺丝从甲板向下拧紧,就可以固定稳向板

网友:
我觉得LZ过多的担心强度问题了。
龙骨是过去为了抵抗恶劣的海况诞生的。
模型船毕竟不是真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稳向板的长度要到甲板下面,从龙骨开始一直到甲板下做一个套箱。
套箱固定在船体,稳向板可以拆装了。 ...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龙骨帆船也是5楼图片上的这种套箱的做法对吧?那我明白了,多谢您。
另外请问稳向板和套箱之间如何连接,是粘住吗?

网友A:
首先稳向板的长度要到甲板下面,从龙骨开始一直到甲板下做一个套箱。
套箱固定在船体,稳向板可以拆装了。

套箱可以在稳向板外面包2层保鲜膜,用玻璃布和环氧裹着稳向板做,脱模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体内做一个稳向板的安装盒,稳向板插入盒内固定。

多谢!我在jaman先生的帖子里看到了相关的结构。他的船没有龙骨,在框架上蒙皮后全部拆除,只留一两根横着的杆子作为支撑。然后在船底掏洞,将透明套盒粘在船底,再插入稳向板,最后在船舱内用木条支撑稳向板。这是仿造1米级帆船的船体。那么如果要制造一条仿古帆船(有龙骨),如何连接稳向板和龙骨呢?如果使用同样的方法,就相当于龙骨从中间被截断了,恐怕会对强度产生影响吧?

网友B:
船体内做一个稳向板的安装盒,稳向板插入盒内固定。

楼主:
啊?我怕粘上去强度不够呀

网友:
我觉得是粘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