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调试问题

楼主(2017-09-29):
K8装在直升机上手动副翼,升降遥杆回中象慢放一样还不平请问那位知到问题所在?

网友A:
地面动舵就那样子的,因为陀螺仪在工作啊。
只要你晃动飞机,k8修正方向没错就好了。

网友B:
那正是模拟副翼的陀螺效应,有副翼的机型可以看到副翼旋转面是慢慢回中的。

楼主:
我是K8无副翼也慢

楼主:
晃动飞机,k8修正比这快很多?

网友C:
如 2 3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