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反光贴装饰头罩,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7-09-29):
感觉像原厂漆一样,居然刚才发帖不成功??

网友A:
你的550怎么是FBL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550怎么是FBL头。。。。

自己改的

网友A:
能给下改装清单吗,多谢。

网友B:
小鸟头罩有售?

网友:
哈哈哈  你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下改装清单吗,多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非耐克斯600的相位器和相位臂,然后kds550的fbl桨夹摇臂,然后换拉杆(以前这样改的,觉得不好看),或者直接换亚拓600的中联,但是kds中联螺丝m4,亚拓m3,需要加个套(我用的450大桨螺丝孔的铜套,两个正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鸟头罩有售?

肯定有啊不然我哪里搞来的

网友:
骚出新高度

网友C:
这下不怕 射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550怎么是FBL头。。。。

kds550 也有FBL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kds550 也有FBL版本

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下不怕 射  了

神回复

网友:
买个KDS5.5的头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D:
愤怒的小鸟头罩哪里买的 有关键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愤怒的小鸟头罩哪里买的 有关键字吗

直接问小罗的客服,我是和飞机一起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问小罗的客服,我是和飞机一起买的

好的

网友D:
请问楼主主轴是用KDS原来有副翼的主轴还是DFC的主轴?(好像KDS原装FBL主轴和有副翼的主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主轴是用KDS原来有副翼的主轴还是DFC的主轴?(好像KDS原装FBL主轴和有副翼的主轴一样?)

我用的dfc的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dfc的主轴

好的

网友E(2018-02-16):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非耐克斯600的相位器和相位臂,然后kds550的fbl桨夹摇臂,然后换拉杆(以前这样改的, ...

你改亚拓600中联可以用上非耐600的相位臂吗?还有现在都是dfc头桨夹摇臂一定换吗?直接拆了dfc拉杆装个球头这样不知可行不。fbl配件都找不到

网友:
这个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改亚拓600中联可以用上非耐600的相位臂吗?还有现在都是dfc头桨夹摇臂一定换吗?直接拆了dfc拉杆装个球 ...

相位臂可以直接上,不换桨夹摇臂的话,大桨拉杆是斜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相位臂可以直接上,不换桨夹摇臂的话,大桨拉杆是斜的

意思是dfc摇臂往外伸出短了些拉杆会往里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dfc摇臂往外伸出短了些拉杆会往里歪

是的

网友E:
看了下淘宝图片尺寸什么都没介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淘宝图片尺寸什么都没介绍不

你要什么尺寸,过完节我给你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什么尺寸,过完节我给你量

好哦多谢,你不是说fbl支臂要长些吗?

网友:
没法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