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员 询问个问题

楼主(2017-09-29):
我的亚拓700DFC 斜盘有点框量 是咋回事呀 要紧吗?

网友A:
不要紧,飞机稳定性会有点下降

网友B:
斜盘那么大是指哪个地方,轴承挂了?动作都是斜盘来负责有虚伪肯定影响到动作,所以该解决的问题还是得解决

网友C:
如2 3楼所说

网友D:
斜盘虚位会导致定做不细腻。微小的修正和操作飞机体现不出。 暴力草的话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