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机

楼主(2017-09-30):
跪求华坑d7e刷机软件

网友A:
留下邮箱,明天发你

网友B:
链接:http://pan.baidu.com/s/1mhFbLH2 密码:v6f4
7天有效.

网友:
这还用跪求吗?

网友C:
一直在纠结d7e还是d10,刷个机都能用DSM2小飞机。喜欢d7e的小巧,不过有时候大的固定翼又怕信号不稳定。据说d10手感也好点。二手这两个价格相差不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纠结d7e还是d10,刷个机都能用DSM2小飞机。喜欢d7e的小巧,不过有时候大的固定翼又怕信号不稳定。据说 ...

一个D10的钱顶俩D7E,玩小机就7E,大机就D1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D10的钱顶俩D7E,玩小机就7E,大机就D10吧

关键是固定翼有大有小,所以才纠结。d10和d7e二手的差价没那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纠结d7e还是d10,刷个机都能用DSM2小飞机。喜欢d7e的小巧,不过有时候大的固定翼又怕信号不稳定。据说 ...

既然纠结两个各有特点,不如D10  D7e各买一个,反正玩飞机肯定都不止一个控。

网友F:
这主要看你怎么玩了。
就D10控和D7e控来说,我个人更喜欢D7e。
D7e换MCU,刷机,加三合一高频头,加两个三段开关算下来价格还是比D10便宜,此时D7e基本如D10了,只是遥控杆性能少差些;对于只玩小机,预算少一些的足够了。
玩大机或想性能稳定的,标准控更适合,当然也更贵。
一般说,有七个通道以上的,对于一般玩玩的就够了。
我就有D7e改过的控,也有地平线spektrum DX6,DX8,DX9的控。最大的飞机也就是250电直,象8通道以上的控,多出来的通道似乎也没什么作用。当然要是玩有回传,起落架能收放,又或者要拉烟,空投之类的功能就必需有足够的遥控通道。搞专业的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主要看你怎么玩了。
就D10控和D7e控来说,我个人更喜欢D7e。
D7e换MCU,刷机,加三合一高频头,加两个三 ...

我也是喜欢d7e,不过对于固定翼,小机还行,大一点的遥控距离就不够了。
而且加不加高频头影响不大,小固定翼的接收DSM2刷机就可以用了。目前我只要四通就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既然纠结两个各有特点,不如D10  D7e各买一个,反正玩飞机肯定都不止一个控。

感觉把楼主的帖子带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把楼主的帖子带歪了

歪歪好!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邮箱,明天发你

谢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pan.baidu.com/s/1mhFbLH2 密码:v6f4
7天有效.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