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飞控

楼主(2017-09-30):
请教各位大神,想自己编一个飞控程序需要哪些东西?需要怎样学习,学习那些东西?

网友:
买一个吧,做一个成本可以买几个或者几十个了,珍惜时间,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A:
我没从头做过飞控。但改过飞控,所以知道做至少需要:
软件
1、先搞明白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的准确数学含义,以及和飞机惯量的匹配。理解实际飞控当中的PID并非纯PID,还有一些补偿。
2、然后,学会C和C++,以及其在单片机上的运用。目前的飞控大多使用STM32F1/F3/F4系列单片机。少数简易飞控使用1T 51(8051F)
3、理解PWM的收发,PPM的读取,串口的收发。电调和/或舵机的控制和特性。
4、实现滤波。飞机有震动,多轴和直机还特别明显。要对输入波形,和D特别滤波。
5、实现崩溃恢复,不然,你的飞机等着飞丢

硬件
建议买现成,否则你至少需要逻辑分析仪,和一块含有MPU6000/6050...的STM32开发板。

网友:
一开始可以先学习单片机,单片机的编程通常规模不是很大。然后可以下一些开源飞控的代码来学习。同时对学习相关知识,数学,物理什么的。快则半年,满则1,2年怎么也能做出自己的东西了

网友:
5楼说的对 ,单片机起步。

网友:
单片机 自控 惯性导航原理 姿态融合 各种滤波 等,飞控并不简单,建议看看cc3d的代码

网友:
基本上从入门到放弃。飞控不仅仅是一块单片机那么简单,能写飞控的都是物理学家,数学家。首先四元素,三角函数等等数学公式就够你学几年,把物理运动模型转化成数学公式模型,就这一点,不是高数精通的人就倒下啦。建议你去百度问问找找相关学术论文看看。什么空间坐标系,向量的那些数学公式,完全看的一脸懵逼。

网友:
很麻烦的,因为涉及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从头做过飞控。但改过飞控,所以知道做至少需要:
软件
1、先搞明白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的准确数学 ...

一看这才是模界高手

网友:
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理工科的,或是继续深造,而且在这方面学的也不错且年经,我建议可以向着你的诺言继续前进,看看效果,如果还是纯小白,既没有这样的理论基础,又是在模界起步时间不长,这个真真的需要决心、勇气和财力!

网友:
没事玩儿玩儿可以,搞研发需要一个团队

网友:
其实飞控很简单,有点编程基础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别被吓到了。
但是如果你做大多轴记得买好电工手套,护目镜。
然后特别提醒下,做一个电学安全绳,2个接口一个置地一个上啦到VDD,然后两个用长导线连起来。
上啦接口一旦为1就系统急停,有问题你就把线扯掉就行。
可以防止大故障。这个东西救我几次了。

网友:
感觉有点回答的不大对题,飞控要学习的最小东西是,单片机,UART接口,MATLAB或者C作为调试平台,推荐MATLAB。
进阶的, FPGA,DSP,VGA,GPS,PCB,A-STAR等各种算法,电学知识,然后就没了。

网友(2018-01-03):
我就来看看,想法是好的现实很骨感。”呵呵呵“

网友:
楼主要是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不是不可以尝试一下的,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年总有一天可以做出来自己的飞控支持楼主

网友(2018-03-02):
冒昧打扰一下,想问楼主近期有没有想考证,或想进入无人机这门行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谢谢(如有影响,可以回复我会删掉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