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行程

楼主(2017-09-30):
用的pix飞控,舵机也反转了,但是推油门的时候,十字盘舵机行程不一致,怎么办?

网友A:
具体表现是什么。推螺距的时候后面的舵机跑的比前面的快?

楼主:
60度的那个,后面看是左侧的那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表现是什么。推螺距的时候后面的舵机跑的比前面的快?

左侧的那个舵机从后面看,应该是60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侧的那个舵机从后面看,应该是60度的

倾斜盘类型众多,上图,做标注

网友:
我450plus,十字盤ds425m都是這樣,三個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倾斜盘类型众多,上图,做标注

图片太大上传不了,120度的十字盘,从尾部向前看就是左侧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