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款比A6体积更小2-4S外场用平衡充电器,谢谢

楼主(2017-09-30):
有没有一款比A6体积更小2-4S外场用平衡充电器,谢谢

用18650做电源,外场飞3S400,或者3S2200之类,充电电流能达到单路1A就OK。各位支个招儿哈。谢谢。

网友:
608,烟盒那么大

网友A:
这个容量608首选,而且不贵

网友:
如2  3楼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量608首选,而且不贵

608是串充,如果给用18650组的电池充电,貌似对电池不好?谢谢

网友:
我也在用608,携带太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8是串充,如果给用18650组的电池充电,貌似对电池不好?谢谢

没有的事
18650和聚合物外观不一样电特性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事
18650和聚合物外观不一样电特性是一样的

谢谢,我看某篇帖子说18650最好A9这样的纯粹平衡充充电,而不是608这样的串充充

楼主:
最后入了PG青魔方T610,10A最大充电电流,足够用了。触屏也还可以,就是电源输入口是蛋疼的DC插头。。。等过保了自己拆了改XT60靠谱些。

网友C:
UNA9,6,BC168,CB 86这些充电器是模块化设计的电路板,层间距大为了散热。所以估计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A9,6,BC168,CB 86这些充电器是模块化设计的电路板,层间距大为了散热。所以估计大。

PG青魔方T610,是我最后的选择,实际使用上还不错。大小也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