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RM32BGC 三轴云台调参

楼主(2017-09-30):
?spm=a2hzp.8244740.0.0

楼主:
STORM32三轴板支持自己写代码吗?有懂的没

网友A:
不支持吧  盗版的bgc都不能更新固件

楼主(2017-10-30):
STORM32 BGC三轴的支持固件在线更新,但二轴的BGC盗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吧  盗版的bgc都不能更新固件

三轴STORM32的支持,这个是开源的,盗版那个不是开源

楼主:
有关云台初始化过程中,通电后云台必须保持绝对静止水平,要不然会不成功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三轴连线说明,

由于三轴有3个马达,电磁干扰比较大,为了防止电磁干扰导致初始化不成功,模友可以增加搞干扰磁环,网上3到5毛钱一个的即可,同时可以把传感器的线多绕几下,特别是插口处,能有效防止电磁干扰

电磁干扰的后果:

主要是对传感器线,导致信号减弱,初始化不成功,或使用过程中云台突然停止工作,用调参软件设置时会提示I2C错误,如图

?spm=a2hzp.8253876.0.0&f=51224565

楼主:
检测是否由于马达电磁干扰导致的云台初始化不成功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B(2017-12-26):
你好,我有一个三轴云台就是一直自检过不了,灯一直闪,然后是没有磁环,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有一个三轴云台就是一直自检过不了,灯一直闪,然后是没有磁环,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传感器线有经过马达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线有经过马达孔吗?

能不能加个qq,我发视频给你看一下。1610399817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线有经过马达孔吗?

有经过

楼主:
找一个备用的线试一下,不要经过马达的那条线,看下自检能不能通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一个备用的线试一下,不要经过马达的那条线,看下自检能不能通过

你是不是怀疑干扰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怀疑干扰导致的?

这个是最常见的,你用电脑试一下自检,会显示I2C错误这个一般

楼主(2018-03-19):
三轴云台接线图

网友:
老东西还是得来找以前的材料才保险啊

网友C:
我的是卡到这一步不动了,插上电池也没反应!display选项卡上显示电池电压12.1V,但提示电压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卡到这一步不动了,插上电池也没反应!display选项卡上显示电池电压12.1V,但提示电压低!是怎么 ...

插电池了?

提示没插,是不是USB接口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电池了?

提示没插,是不是USB接口有问题

问题确实比较奇葩。设定时让你选电机级数,我按照真实情况选了22级,就出现这问题!回头用默认的14级,居然就好了!当然你得设置完后再改成实际级数。

楼主(2018-04-23):
引用 网友C:
问题确实比较奇葩。设定时让你选电机级数,我按照真实情况选了22级,就出现这问题!回头用默认的14级,居 ...

多多经历就晓得了,正常

楼主(2018-05-30):
最近,不少模友问调参软件,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官方下载调软件的地址(V090)

http://www.olliw.eu/downloads/st ... -v090-v20160110.zip

网友:
storm32真不错,比俄罗斯的好多了,我自己用stm32也比较多,st-link也有,但是默认参数就已经非常稳了,我用的小蚁,重心不太好,但是效果也很棒。
新版的NT总线应该要好得多,如果是带编码器的电机估计就更好了

楼主(2018-07-19):
STORM32BGC V090中文版哪位有吗?好几个模友问,没找到,如果有,麻烦分享一下,感谢

楼主(2018-09-29):
有关这款轻量三轴云台的最大相机重量问题,一般还是建议50到80克之内的,狗3,狗4,SJ4000,5000,6000,7000都可以

关于部分车模模友倒置安装的问题,通电前倒置水平放好,安装相机后,通电即为倒置,传感器可以自动感应,无需其它再设置

楼主(2018-11-18):
横滚,俯仰与方向现在一般都是设置RC2一排控制,因跟随模式也在RC-2一排,方便操作

楼主(2018-12-18):
再次重申:三轴云台控制板并非到手就直接使用,什么都不用调,所谓的万能免高度板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要一些新手拿到板不会调又抱怨

网友:
扯蛋,不能直接用,全部差评,哪有自己要调的道理

网友D(2019-01-20):
引用 楼主:
再次重申:三轴云台控制板并非到手就直接使用,什么都不用调,所谓的万能免高度板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要一些 ...

请教下云台正挂如何调为倒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云台正挂如何调为倒挂?

初始化前直接倒过来就行了,一般都同时支持正倒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始化前直接倒过来就行了,一般都同时支持正倒挂的

直接倒给来 云台会乱转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倒给来 云台会乱转不停

重新初始化一次

楼主:
Gimbal configuration那一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初始化一次

不行的不够我找到方法解决了谢谢

楼主(2019-03-05):
有没有用华科尔D10遥控的,这遥控简直要命,能改变PWM信号,而且刷新固件都不行,用富斯及天地飞遥控好好的,用华科尔D10后所有通道的脉段感觉就改变了,旋钮开关打到头云台也不动,再用回富斯也不管用,整块控制板感觉被D10中邪了

网友(2021-01-26):
楼主知道控制云台俯仰横滚偏航用pix飞控怎么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