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各位大神,能直接放在水里用的是哪种电机

楼主(2017-09-30):
请教各位大神,能直接放在水里用的是哪种
电机

网友A:
有刷无刷都可以直接放水用,只不过事后需要保养轴承

网友B:
电机可直接放水里?没听错吧

网友C:
无刷基本上都没问题

网友D:
无刷电机,因为和电调插头不下水电机就是绝缘的。

网友E:
轴承会坏的,,

网友F:
感觉只有水泵可以直接在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