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众为兴伺服驱动器接MACH3的方法

楼主(2017-09-30):
各位坛友好,本人在小集市收了伺服驱动套装,卖家讲型号众为兴QS6AA020M。我准备拿来做车床主轴,控制板为MACH3。本人不才,搞不懂接线方法,特来请教。望路过的坛友指条明路。

网友:
这种东西要根据厂家提供的数据手册接,不然端口定义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网友:
还有那个控制板可以独立编程?不可以的话吻合你的实际要求吗?如果要求不复杂,直接用plc控制伺服,程序自己写。

网友A:
把驱动器设置成速度模式,接口板的0-10V和地线接到驱动器的模拟输入端子,就是驱动器的19和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器设置成速度模式,接口板的0-10V和地线接到驱动器的模拟输入端子,就是驱动器的19和20。

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

理论上是这样的!顺便问问伺服什么价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顺便问问伺服什么价入的?

坛友出让的二手货(到我的手已经是3手以上)。驱动加750W伺服电机,到手500元。

网友A:
如果电机反转,把19、20对调。伺服使能10要接公共地。一般来说,公共地与公共正incom+之间要接一个12-24v电源。把接线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机反转,把19、20对调。伺服使能10要接公共地。一般来说,公共地与公共正incom+之间要接一个12-24v电 ...

图来了。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A:
不是mach3接口板的接线图,伺服电机速度模式的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mach3接口板的接线图,伺服电机速度模式的接线图

不好意思。您可以按以下的链接,帮我看看吗?
https://wenku.baidu.com/view/4b2 ... 82.html?from=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mach3接口板的接线图,伺服电机速度模式的接线图

您说的应该是这个图吧?

网友A:
是这张图。10-9直接要接一个12-24v电源,这个是能开关合上后电机才能工作。这个开个可以接急停开关的常闭端子,急停按下后电机也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张图。10-9直接要接一个12-24v电源,这个是能开关合上后电机才能工作。这个开个可以接急停开关的常闭端 ...

根据之前的解答和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接线吗?似乎速度模式我搞懂了。再追问一下编码器输出如何接线呢?

另外,需要在驱动器上选择P4的第2个选项,速度模式,外部模拟电压输入。如果正反转方向不对,就改驱动器上P11的选项,对吗?

网友:
接线对的。编码器不需要接到接口板,编码器是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一个电缆,这个随机应该带到,两边插上就好了。伺服电机做主轴最好的接线方法是接成脉冲+方向的位置模式,模拟的速度模式给手动调速使用。这样MACH3车螺纹主轴速度控制精确,脱机使用时电位器模拟调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