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飞翼的cc3d如何接线及与接收机如何连接

楼主(2017-10-01):
(无正文)

楼主:
这个和泡泡教程不一样,泡泡是说三根线的接第一通道

网友:
电调插哪里?

网友A:
CC3D能用在固定翼上吗?求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能用在固定翼上吗?求方法

确定可以,接上电脑以后,根据向导选择飞机类型调试就可以了,接线忘记了,所以求教,泡泡老师视频接法是四轴,跟其他人接法也不一样,我是固定翼飞翼,应该不同,找不到说明和教程,以前接过普通固定翼,时间久了忘了如何接了。

网友B:
Openpilot 地面站有接綫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pilot 地面站有接綫图

多谢兄弟提醒找到了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pilot 地面站有接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