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接S.BUS方法

楼主(2017-10-01):
3通道接电调,8通道接K8RXC,齐活

网友:
电调也可以接RXB

网友:
电调也可以直接到K8……接收机就一根SBUS线!齐活

网友A(2017-11-07):
问下,舵机接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舵机接哪里了

舵机接陀螺仪呀!Sbus链接方式减少了陀螺仪到接收机之间的链接线!

网友:
装机前确认一下油门插接收机是否可行,
我用的JR控,油门插接收机,陀螺仪会收不到油门信号,只能插RX-B

网友B:
还有调r2008sb 工作模式为sub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调r2008sb 工作模式为subs

还有K8软件里面要设定成SUBS  连线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调r2008sb 工作模式为subs

接收机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横着的插头就是sbus

网友:
为啥要用2008 这个不支持数字舵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K8软件里面要设定成SUBS  连线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怎么设置?谢谢

说明书上写了  更换工作模式的,注意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写了  更换工作模式的,注意看一下

二手接收没说明书,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手接收没说明书,麻烦说下,谢谢

网上搜索同款   店家会有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手接收没说明书,麻烦说下,谢谢

下个电子版说明书,就是按住发射机上的按钮,上电,看红灯闪烁的频率我记得慢闪两次时sbus模式

楼主(2019-05-28):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朋友

退模2年,现在回来了买了个伟力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