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挂6s10000,3.2KG,悬停抖,自稳和定高不抖,请教

楼主(2017-10-01):
以前一直飞6s 5400,朗宇4110 1552桨,2.5KG这样,无论什么模式都很稳,默认参数。自动分析的日志是:
Test: Autotune = NA -
Test: Brownout = GOOD -
Test: Compass = GOOD - mag_field interference within limits (3.01%)
Test: Dupe Log Data = GOOD -
Test: Empty = GOOD -
Test: Event/Failsafe = GOOD -
Test: GPS = GOOD -
Test: IMU Mismatch = GOOD - (Mismatch: 0.19, WARN: 0.75, FAIL: 1.50)
Test: Motor Balance = GOOD - Motor channel averages = [1396, 1407, 1386, 1414]
Average motor output = 1401
Difference between min and max motor averages = 28
Test: Parameters = GOOD -
Test: PM = NA -
Test: Pitch/Roll = NA -
Test: Thrust = NA -
Test: VCC = GOOD -

ACCY的震动如图:

现在挂了6s10000,自稳模式和定高也没问题,但悬停模式就见鬼了,表现为上下缓慢飘逸,抖动。自动分析也都是good
Test: Autotune = NA -
Test: Brownout = GOOD -
Test: Compass = GOOD - mag_field interference within limits (3.26%)
Test: Dupe Log Data = GOOD -
Test: Empty = GOOD -
Test: Event/Failsafe = GOOD -
Test: GPS = GOOD -
Test: IMU Mismatch = GOOD - (Mismatch: 0.27, WARN: 0.75, FAIL: 1.50)
Test: Motor Balance = GOOD - Motor channel averages = [1470, 1488, 1467, 1504]
Average motor output = 1482
Difference between min and max motor averages = 37
Test: Parameters = GOOD -
Test: PM = NA -
Test: Pitch/Roll = NA -
Test: Thrust = NA -
Test: VCC = GOOD -
ACCY的震动也见鬼了,大幅抖动:

PID的P rate用CH6做个调整,没有明显变化,幅度是0.08-0.2。咋回事???
I是0.09,D是0.036

网友A:
不同的重量对应不同的pid  你要想不抖就重新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重量对应不同的pid  你要想不抖就重新调参…

pid应该往哪个方向 取值,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pid应该往哪个方向 取值,请指教

全部自动调参

楼主:
我下午试试看。。

楼主:
不对,我觉得你搞错了,因为我自稳和定高没有问题

自动调参只能调整自稳 pid

网友:
机架超载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飞跃机架偏软,你看看机臂c卡是不是不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飞跃机架偏软,你看看机臂c卡是不是不太紧

已经用很大劲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