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塞首飞。电机失踪

楼主(2017-10-01):
今天请来带我入魔的同学。调试了小塞直接往小学操场跑。200米操场。对面是排屋。重心有点偏后。但是正常飞上二三十米之后。风太大转弯弯不过来,结果撞上对面排屋。捡回来机身没啥事。但是电机和电机座确离奇失踪。炸鸡后照片回家后发。飞行照片没有拍

网友:
看样子像是被人卸下来的

网友A:
我很好奇电机座没有加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电机座没有加固吗?

就是螺丝拧紧了啊。。。然后。找到飞机的时候和炸鸡顶多五分钟。就在一辆车轮边上。拿出来发现电机没了

网友B:
难道是时空穿梭了 哈哈哈

网友:
五分钟四个螺丝,好快的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螺丝拧紧了啊。。。然后。找到飞机的时候和炸鸡顶多五分钟。就在一辆车轮边上。拿出来发现电机没了

我固定塞斯纳电机座一般是会上一点热熔胶的。

网友:
是不是记错了,飞的时候就没有装电机和电机座

网友C:
电调连线啥情况,分析是甩出去可能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固定塞斯纳电机座一般是会上一点热熔胶的。

等新的电机到了再不敢不固定了。一定找地大没风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连线啥情况,分析是甩出去可能性小?

我就奇怪了啊。我个人估计应该是**头撞墙上了。但是电机连电机座都没了我就很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时空穿梭了 哈哈哈

这次是我玩半年来第一次成功。结果成功了一分钟就悲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次是我玩半年来第一次成功。结果成功了一分钟就悲剧了

我这儿一哥们 从开始玩啥炸啥  突然一天有个老爷子帮他把飞机调了一下  结果很好飞 当时他正飞倒飞 美的不亦乐乎,记过乐迪失控飞机 直接全油门飞高高的   越来越高 。。。飞机都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儿一哥们 从开始玩啥炸啥  突然一天有个老爷子帮他把飞机调了一下  结果很好飞 当时他正飞倒飞 美的 ...

反正不爽飞我就要一直搞下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奇怪了啊。我个人估计应该是**头撞墙上了。但是电机连电机座都没了我就很纳闷

是看着撞墙吗?空中甩出去后果更严重?我遇到过电机甩出去,新手遇到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固定塞斯纳电机座一般是会上一点热熔胶的。

热熔胶会化,那个铝片导热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看着撞墙吗?空中甩出去后果更严重?我遇到过电机甩出去,新手遇到的问题

没。就是飞进弄里没亲眼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看着撞墙吗?空中甩出去后果更严重?我遇到过电机甩出去,新手遇到的问题

就是操场外是公路。再是小区。然后看着它消失在视野里。在离公路10左右的地方找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操场外是公路。再是小区。然后看着它消失在视野里。在离公路10左右的地方找到的

可能发生的意外太多了,别纠结了。450都让我飞丢了。吸取教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发生的意外太多了,别纠结了。450都让我飞丢了。吸取教训吧

对。但是电机没了我真是想不通。倒不是纠结这点钱。玩航模还是要多学多问吧。这点钱呗。反正烧了好多了。不在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但是电机没了我真是想不通。倒不是纠结这点钱。玩航模还是要多学多问吧。这点钱呗。反正烧了好多了。 ...

有兴趣去直机,视距内飞。纯技术

网友E:
你就庆幸吧没砸到人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就庆幸吧没砸到人和车。

对啊。今天飞机就是车边上找到的。没伤人很不错了。万一碰到车我已经做好了跑路的准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去直机,视距内飞。纯技术

我现在还是想先玩固定翼。y直机第一太危险。第二现在高中时间不够。第三估计挺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会化,那个铝片导热很厉害的,

电机发热应该很小,我前几天飞塞斯纳,飓风2212 1400KV 8寸桨,飞下来电机几乎没有温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发热应该很小,我前几天飞塞斯纳,飓风2212 1400KV 8寸桨,飞下来电机几乎没有温度的

换xxd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xxd试试

也对  也对  哈哈

网友:
电机座没加固好,这个机型电机座要自己改制,不然很容易脱落,电机座是铝片做的,记住那个角度,是带右下反角的。电机外转子是磁钢,很容易吸到金属上,找找车身上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