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油门就翻车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01):
电调也校准了,但是起飞时,一推油门穿越机就往后翻,一次都没飞起来过,感觉是2号和**电机比1号3号电机转的快,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校准水平

网友:
装错桨了吧,。。。。。。。。。

网友A:
无非是3个问题:1,电机顺序,2:电机转的方向或者桨安装的顺序,3:飞控的方向   帮忙看过无数台穿越,类似问题基本都是这3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3个问题:1,电机顺序,2:电机转的方向或者桨安装的顺序,3:飞控的方向   帮忙看过无数台穿越,类 ...

正解

网友:
第一檢查 水平孝正  然後抬頭往上看看 地面軟件3d飛機是否也抬頭    然後左右抬高 看看  最後後面抬高   (3d模型 紅葉片是後面 綠葉片是代表前面 )
葉片有無裝錯
馬達 轉向 有無錯誤  可以一個一個 拉動 轉看看 是否與你的 CF BF 轉的位置和正轉OR反轉有無錯誤

葉片方向

葉片方向

馬達一個一個轉看看

馬達一個一個轉看看

馬達轉向位置

馬達轉向位置

网友:
常见原因是电调信号线顺序,还有飞控角度没调好

网友(2020-08-18):
我也是醉了 我更新电调固件。居然导致一个电机方向反了。     推一点点油就会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