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场是好,就是技术太垃圾,连个圆都飞不好

楼主(2017-10-01):
断断续续飞了一年半了,这俩年每年都有考试,还是以考试为首位,每次时间一紧就只能停飞,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飞半年,修机的技术远远强过飞行。单飞,自旋停还行,基本能控住,就是一飞航行就乱了,圆飞成椭圆,还越飞越大,各位大神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今天风大,天气预报现实是4-5级,450飞起来总晃,不敢飞了,飞完520四个电了,收工回家

网友A:
换个坦克机练习航线直接稳一个档次,轻机拿来练航线你干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坦克机练习航线直接稳一个档次,轻机拿来练航线你干啥呢?

自旋进不了2米,航线随便飞的路过.....

网友C:
熟能生巧是个真理。秘诀就是多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飞矩形航线,慢慢变成圆。

方的好飞,圆的不知道怎么打杆。有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换个坦克机练习航线直接稳一个档次,轻机拿来练航线你干啥呢?

这么说绑个砖头飞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还是方的没飞好,继续练,突破一个正飞圆周航线,其它练的就快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飞矩形航线,慢慢变成圆。

嘿嘿,我上模拟器试一试。谢了!

网友F:
我现也在模拟器上练习正向 前进逆时针圆周航线。我的情况是圆周越来越小像是在画螺线,飞行速度越来越快。在模拟器上练习感觉机体速度方向看不出来,向心力的大小和方向老是给不准,就当是熟悉舵面反映吧。

网友:
自旋转一分钟就懵逼,高速航线凑合能飞的路过

网友:
直升机乐趣就在于难 不是谁都能玩的转的 大部分人知难而退 也是可以理解

网友:
用轻机子练航线确实痛苦 螺距要求比坦克高不少

网友:
15楼似乎说中了真理

网友:
16楼真相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风大,天气预报现实是4-5级,450飞起来总晃,不敢飞了,飞完520四个电了,收工回家

楼主的电机散热器哪里买的?

网友:
绝对是需要多练的,练到位了.110也是可以飞得圆的,当然是没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飞矩形航线,慢慢变成圆。

好的,看来还是基本功没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坦克机练习航线直接稳一个档次,轻机拿来练航线你干啥呢?

多谢指点,不打算再买飞机了,看来只能多练了,不过瞬间让我明白了真机比模拟飞得差的原因了,模拟飞的是雷虎的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进不了2米,航线随便飞的路过.....

自旋基本能控制在两米以内,但一飞航行就蒙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熟能生巧是个真理。秘诀就是多飞。

飞得确实少了点,之后几年应该大考试没得了,看年底能不能飞到8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也在模拟器上练习正向 前进逆时针圆周航线。我的情况是圆周越来越小像是在画螺线,飞行速度越来越快。 ...

我是越飞越大,总感觉方向舵打不好,控制不住飞行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电机散热器哪里买的?

电脑城买的散热器风扇,8块钱一个,12V的,然后找两个大小合适的瓶子,剪掉瓶底,502伺候就行了。我的更简陋,有一个是用卷纸内芯做的。效果不错,下来后吹个2、3分钟电机温度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坦克机练习航线直接稳一个档次,轻机拿来练航线你干啥呢?

少将,飞航行,打舵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绑个砖头飞就好了?

你要绑的结实那也行啊。很简单,换小桨就行了啊,本来这机就应该配480左右的桨,硬配的520,甚至还有人要用550,不像个风筝一样飘来飘去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进不了2米,航线随便飞的路过.....

您是怎么控制方向舵、副翼、升降协调的,我总感觉自己控不好方向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怎么控制方向舵、副翼、升降协调的,我总感觉自己控不好方向舵

多练习....另外,要把这两种航线区分开。一种是正常航线,一种是刷锅航线。
正常航线(副翼给坡度,抬尾巴低头,用升降补偿获得航线;机身方向垂直于圆心),我拿固定翼的航线方法套用上去,几乎一样。尾舵是用来压头的。
刷锅航线(升降低头,尾巴和副翼一起打;机头指向圆心)。我照搬目视穿越飞刷锅的方法,完全一样。尾舵是用来补偿副翼的。这个练习难度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将,飞航行,打舵有什么讲究吗?

多练基本航线,水平各种高度各种速度各种体位的航线,注意让整个航线高度速度保持一致,还有整个轨迹要一条直线,和自己距离保持精准的一定距离,练圆周就找个圆的花圃之类的,反正有个参照,速度一点点加快,一定要保证圆,保证高度一致

网友H:
        我圆周练了好久飞的都不稳定,后来才发现不应该修正前进速度,而是应该修正倾角,杆位基本是保持的…飞不圆可能是手法不熟练吧,多多练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圆周练了好久飞的都不稳定,后来才发现不应该修正前进速度,而是应该修正倾角,杆位基本是保持的 ...

多谢指点,看来只能多飞了,自旋停练了快2个月,看来圆周航行要练更久了

网友I:
自旋停一块电池任意速度飞机不超出1.5米直径的圆圈基本上算过关了。

网友J:
6s动力不够  改12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旋停一块电池任意速度飞机不超出1.5米直径的圆圈基本上算过关了。

那么久?做不到,太累了,一个电有8分钟左右,太久了。看来还得练

楼主:
引用 网友J:
6s动力不够  改12S吧

多谢飞行员大神的建议,改12S动作太大,折腾不起,看以后有没有可能再添架12S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