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个控里面的模型复制到另一个控里面?

楼主(2017-10-01):
是FUTABA T8fg。有个疑问一个是日本手的控另一个是美国手控?用内存卡拷备吗?

网友:
t8我之前试过,好像不行…………14可以

网友A:
小把模型拷贝到SD卡  然后卡放到另外一个控  再从SD卡拷贝到控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把模型拷贝到SD卡  然后卡放到另外一个控  再从SD卡拷贝到控里面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进入MODEL SEL菜单 选中需要复制的机型 点击RTN键 滑动转盘选到COPY选项 点击RTN  滑动转盘选到右边的TX  点击RTN  滑动转盘选择CARD  点击RTN键 滑动转盘选到COPY  点击RTN键
然后按住RTN键一秒以上放开 就把模型从遥控器复制到SD卡了
从卡里面复制模型的话 先进入MODEL SEL菜单 选中TX  点击RTN  选择CARD 然后选择需要复制的机型  点击RTN键 滑动转盘选到COPY选项 点击RTN  滑动转盘选到右边的CARD  点击RTN  滑动转盘选择TX  点击RTN键 滑动转盘选到COPY  点击RTN键

然后按住RTN键一秒以上放开 就把模型从SD卡复制到遥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MODEL SEL菜单 选中需要复制的机型 点击RTN键 滑动转盘选到COPY选项 点击RTN  滑动转盘选到右边的TX  ...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