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pwm方式连接F3飞控没有AUX3的问题。

楼主(2017-10-01):
自己的KINGKONG90GT 用的sbus模式,可以使用AUX1 AUX2 AUX3,证明不是遥控器的问题。而使用PWM的两台穿越机都无法使用AUX3(在betaflight里面AUX3通道没有反应),请问是设置上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咩有人知道么?

网友A:
PWM 沒支援到AUX3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沒支援到AUX3

意思是说F3飞控的PWM方式只支持5通道?

网友:
在用pwm 有反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F3飞控的PWM方式只支持5通道?

用6動的PWM 接收 只能開5動
一樣6動接收 改PPM 模式  就可以開6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動的PWM 接收 只能開5動
一樣6動接收 改PPM 模式  就可以開6動

谢谢解答,我试试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