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加工主轴转换套

楼主(2017-10-02):
有没有哪位师傅能加工4转3.175的主轴转换套,跳动精度0.005,给合理的加工费,数量三支。

网友:
感脚难度不小

4转3.175的主轴转换套------------某宝就有,好象是铜的,不过你说的:跳动精度0.005MM,

.......................

如果孔是钻头打出来,我想象不出除几百万以上的加工中心外其它设备理论上能保证精度0.005MM内。

帮你网上找到下:听说有能磨到最小1MM的孔的磨床,你可以找来试试,至于到否到你的跳动精度0.005MM??我可不敢说。

除此外:实际使用中其实还要看你电机本身轴的跳动有多少?

真不明白,DIY为何要如此精度?
或许我肤浅的机械常识理解不了楼主。

楼主:
我的主轴是NSK的,跳动精度是0.002,但是那个夹头贵,三百多一个,所以想做个转换套来用。

网友:
0.005   你想多了。           这个精度除了神油能吹出来  没有人能做到。何况变径套又不是只有这一个参数   动平衡你不考虑的么?为啥没有4转3。175的你知道不 这要是做出来 筒壁只有0。8mm左右  啥材质能保证6万转速度下0。8mm的厚度,不变形 不抖动? 真做出来估计你开个五六千转差不多了。  买4mm的刀才几个钱

网友:
码了几百字的纯技术分析却给审核不能过。晕的,不知这论坛的游戏规则,无语了。

网友A:
.  他找的应该就是这个了 淘宝有现成的 6-8元一只  高精度的几十吧  最小 6转4。 他nsk主轴  4mm筒夹 外径是定死的  不是cha chb就是chk的夹头,想用3.175变径套 是不可能滴 谁能做出壁厚0.41(0。8还要除以二)的变径套,精度0.005,还要能上6万至少3万转速?哈哈 真做出来 这个价 不如直接去买个6mm筒夹了 那样倒是有能用的6转3.175变径套,但是 精度不要指望太好的,nsk主轴本来就不便宜 也不差这几个钱  楼主说下主轴型号 我可能有点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他找的应该就是这个了 淘宝有现成的 6-8元一只  高精度的几十吧  最小 6转4。 他nsk主轴  4mm筒夹 外径 ...

楼主要的可能不是你说的,是如下图之类的。

当中是通孔。一头是4MM孔,一头是3.175MM,如我上面CAD图中所示的那样。

网友:
吃晚饭时请教了一老人,提了一个我没想到的制造工艺方案,先钻头预孔留适当余量,后电火花穿孔,再用定制铰刀铰,或许也能达楼主要求,只是请楼主审下那样做成本需要多少?

楼主认为合理的费用因当是多少呢?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我的主轴型号是NRR-3060,买了二手的,花不了几个钱,现在用的夹头是CHB-4,用的刀是4的,但是有些刀必须要3.175,看来还是买夹头好了,只是想着老换夹头也麻烦,有个转换套就方便多了。

网友A:
你chb的夹头 就算买到夹头 你怎么换?没工具下不来啊   不如直接买4mm的刀具  话说你驱动配全了么?能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hb的夹头 就算买到夹头 你怎么换?没工具下不来啊   不如直接买4mm的刀具  话说你驱动配全了么?能转了 ...

我有一整套,这个容易换,激光打个扳手,把4的刀放里面转就可以了。

网友(2019-02-01):
精度要求太高加工要有内外圆精密磨削条件。

网友(2019-03-04):
精度要求太高非特殊方法无法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