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6.2公斤如何做到30分钟?

楼主(2017-10-02):
今天在开源社区看到一个帖子说他的四轴在6.2公斤的重量下飞行了 30分钟。我的问题是我同样的配置最多6分钟 是他在撒谎还是我做的哪儿不对?在我的判断是他有撒谎嫌疑!我不怎么会算效率, 但我们同样的配置他居然飞30分钟有些不可思议~即使我空机4.5公斤 10000万毫安飞行也是差不多 才19分钟而已 他是如何在6.2公斤的状态下飞了30分钟

配置是
机架:X4开源
动力:40A+致盈4216电机 我用1755桨飞行6分钟3.7电机很烫 ,他则是用了TM1861桨3.6下来
云台:A22-2h跟我一样
电池:格式16000 (我的鼓包了)
飞控:他dji V2 我的零度X4V2
整体起飞重量我们相同都是6.2-6.3公斤左右

另外还有个问题是为什么致盈电机发烫如此严重 ?我在开源社区的帖子里看到有4114致盈的也是发烫严重请问用过的大侠你们也是发烫么?

网友:
比载重的都太丢人了

网友A:
电机烫有可能是进角不正确
鼓包的电池就别用了,容量已经打折扣了

网友:
30分钟厉害了

网友B:
就像3楼说的,电调没设置好,我也有致盈4216,电机效率很高啊,也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3楼说的,电调没设置好,我也有致盈4216,电机效率很高啊,也不发热

乐天40a电调如何设置? 我在包裹里没有看到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烫有可能是进角不正确
鼓包的电池就别用了,容量已经打折扣了

我~ 实在不了解这个乐天40A 该如何设置,感觉很坑 我现在有铂金30A的编程卡

网友:
六轴 轴距1米 18寸桨 6S 22000MHA  空载6.5KG飞行36分钟,3KG载荷9.5KG飞行18分钟

网友C:
17的浆才6分钟,,这不科学

网友:
你的电机浆都不如人家,tm电机浆多少钱,效率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的浆才6分钟,,这不科学

他的电机也是4216 跟我一个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电机也是4216 跟我一个品牌

所以你得找找你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
换TM的动力

网友D:
我的小鋼砲 致盈 4110 + TM 1654 + 格式 12000ma + DIY 雲台+ GX85 起飛總重約4.8kg ,21.5V 降落約 25-27分鐘.
改配 DIY雲台+GH5 總重約 5.7KG ,21.5 降落,約15-17分鐘. 供您參考.

楼主(2017-11-09):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鋼砲 致盈 4110 + TM 1654 + 格式 12000ma + DIY 雲台+ GX85 起飛總重約4.8kg ,21.5V 降落約 25-27分 ...

你这个效率真不错 不过我装机完了不带云台都在5公斤装云台得5.9公斤带相机得话6.5公斤 , 17寸桨 和4216 感觉就那样

楼主(2017-12-14):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鋼砲 致盈 4110 + TM 1654 + 格式 12000ma + DIY 雲台+ GX85 起飛總重約4.8kg ,21.5V 降落約 25-27分 ...

谢谢你的回复 当时没买小钢炮很后悔,开源x4这款机架比较重不带电池空重都3.5公斤了 加上电池云台几乎到了6.6公斤了 实在太重了

网友:
这是高手的话题啊,俺也学学

网友(2018-01-26):
完全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做到更长的续航~,750轴距四轴载重1400g可以飞40分钟

网友E(2018-04-11):
我直升机4.85kg   10000 6s都能飞2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直升机4.85kg   10000 6s都能飞25分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我的整体质量在6公斤左右 有人说我的乐天40a电调的进角高了

网友:
新人报道,学习中...0.0...

网友F:
来个视频比较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个视频比较实在,

我的只有六分钟 给视频没意义 。而且已经准备改6215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只有六分钟 给视频没意义 。而且已经准备改6215 了

会不会是搭配问题

网友D(2018-05-31):
飛控感度也會造成馬達過熱,之前換槳沒有調整飛控感度,飛起來耗電姿態也不穩,降低感度後就恢復正常,供您參考.

楼主(2018-07-16):
引用 网友D:
飛控感度也會造成馬達過熱,之前換槳沒有調整飛控感度,飛起來耗電姿態也不穩,降低感度後就恢復正常,供您參考 ...

谢谢您的关注 ,自从炸鸡之后很长时间没弄它了,我慢慢在改进 主要是调整了电调进角为 中 不知道之前默认是什么但我手动改了中  还有就是把桨准备换成1855的 品牌TM

网友:
想要长航时上18650电池 DJI的套装  6轴E2000+18650 1.5KG负载航线55分钟、

网友(2019-01-16):
哪位大神飞的30分钟

网友(2019-10-31):
T-MOTOR MN501S电机 ;CUAV V5+飞控;2211折叠桨;21000mah6S电池,1200机架;六轴,起飞重6.5KG,续航40分钟妥妥滴......

网友:
U8 lite II配 29/30的超轻桨,A3+LB2,起飞重量7.6kg,六轴悬停113min飘过

网友:
不对,上面的是四轴的,六轴是载重5kg飞一小时的

网友(2020-08-28):
电调行程,电池新旧,还有就是电机和螺旋桨的匹配度都是关键,电池其实是重点,好的电池至少多飞10分钟,

网友(2020-10-31):
这个要求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2021-01-02):
说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