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Lheli如何设置成双向

楼主(2017-10-02):
好赢天行者40A刷BL之后电调转向只有正反,没有双向的选项,请问如何设置成船用的双向电调。

网友A:
固件不对,你这是直升机主电机(MAIN)的固件。刷成多轴(MULTI)固件即可

网友:
还能这么玩?我买了一个反向模块

网友B:
第三排第一个就是电机转向

楼主:
感谢,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固件不对,你这是直升机主电机(MAIN)的固件。刷成多轴(MULTI)固件即可

请问固定翼要刷哪个?“固件不对,你这是直升机主电机(MAIN)的固件。刷成多轴(MULTI)固件即可”和多轴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固定翼要刷哪个?“固件不对,你这是直升机主电机(MAIN)的固件。刷成多轴(MULTI)固件即可”和多 ...

回复帖子请按回复,不要在后面打双引号引用。

我没试过,但理论上固定翼无所谓。三个固件在油门响应上有点不一样。其中MAIN要把缓启动和定速关掉...

网友C(2017-12-27):
引用 网友B:
第三排第一个就是电机转向

电机功率可不可设置成X100%?这样会烧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可不可设置成X100%?这样会烧电机吗?

可以设100%,一般不会烧电机。当时做测试的时候是考虑飞行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对性能有所限制。

网友:
好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2020-02-16):
mark 有空再看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