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便有题

楼主(2017-10-02):
MD,下了半个月的雨,飞机都要长霉了。

网友:
好机  好机,即使不飞静放在那,也有种特别的美。

网友:
好飞机的美是双重的。飞是一种,置是一种

网友:
咱俩的机架一样的。飞控也一样的,我的是A2的,握个爪

网友A:
朋友你的飞控装在下面那层空间够吗?我的怎么都装不下,只能放在上面。然后自己找人做了块六角盖盖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的飞控装在下面那层空间够吗?我的怎么都装不下,只能放在上面。然后自己找人做了块六角盖盖在上 ...

放的下啊,里面空间足够了。

网友B:
这挂的是啥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的下啊,里面空间足够了。

imu放在哪个位置呢?主要是飞越的分电板把中间位置都给霸占了,感觉不是很好装机

网友A:
还有你的这个降落的时候降落速度一般多少?我的只要超过1米每秒的下降速度就明显的晃动了。,搞的都不敢飞高了。你的下降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放在哪个位置呢?主要是飞越的分电板把中间位置都给霸占了,感觉不是很好装机

我用的是A2飞控,你只要保证他平衡就可以了。放在中心板考折叠位置空档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挂的是啥相机

鹰眼。目前用的是模拟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这个降落的时候降落速度一般多少?我的只要超过1米每秒的下降速度就明显的晃动了。,搞的都不 ...

有的时候也会飘。

网友:
能分享下你的感度吗?我的也是A2飞控,悬停,航线这些都还稳定,就是下降速度一直不能太快。否则就晃的厉害。但是1米每秒的下降速度确实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