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驱动

楼主(2017-10-02):
k8接电脑有反应但是为什么软件始终无连接,需要有什么驱动程序么

网友A:
在C:/Program Files(86)/VStabi5.3/driver   安装好就行

网友B:
用的win10它自己能找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win10它自己能找到驱动

嗯嗯,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Program Files(86)/VStabi5.3/driver   安装好就行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