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尾管真硬

楼主(2017-10-02):
今天顶着5级风飞行,倒飞时一阵侧风吹的飞机漂移,一紧张打错舵,70油门炸鸡,没来得及切熄火。心一凉,尾管肯定完蛋。结果走进一看,大桨炸断,拉杆全部炸断,皮带也断了,尾管固定螺丝蹦断,尾管脱出,但是尾管竟然只有头上有蹦出的一点小瑕疵,其他地方完好无损。万幸,没带头罩,损失相当小,100块搞定

网友:
我上午飞风还不算很大,炸的损失不大,头罩不戴适应吗?尾桨用这么好的,奢侈啊

网友:
皮带断了保护了尾管。

网友:
富丽也可一战

网友A:
你好菜…试下次炸就知道

网友:
要是富丽的尾管。。。

网友B:
炸鸡看运气,下次试试再说

网友: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花钱买正品就质量好。Sab是碳壳,山寨机都是尽可能的压低生产成本,都是普通质量的玻纤壳

网友:
8楼说的对,炸鸡完全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鸡看运气,下次试试再说

炸得好不如炸得巧

网友:
尾管是sab飞机的一大特色,膜压工艺成型。很结实,熄火炸鸡尾管不断属于正常表现。

网友:
螺丝断了才断尾求生而已

网友:
大桨 皮带就不止100了 再加横主轴  200起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菜…试下次炸就知道

流浪者你这死鬼

网友:
是不是损失,看受力情况,运气大于材料原因,最好检查一下,复合材料外表可能是好的,内部损伤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380啊 ,看看旋翼头,有些内伤要回去检查了才能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流浪者你这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