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富斯接收机一代【感谢芝士蛋糕的源码】

楼主(2017-10-02):
// Flysky receiver for STC15W408AS
// Modify by gloeagle
// STC15W408AS 单片机没有T1定时器,需要特别注意,串口只能使用T2计时器来产生波特率
// TO加跳,T2输出  实测副翼输出频率136hz  接舵机然后上电不抖舵,遥控器无操作的时候有轻微的抖舵(408AS没有定时器1)
// PCA0输出电机PWM信号,通过芯片直接驱动电机
// 程序测试正常,剩下的就是来校准电调了

用面包板搭建的电路,测试舵机没啥问题,用万用表测量了P1.1引脚的电压,遥控器控制没问题,当然自己修改代码可以实现电磁舵机的功能
一直想完善这个接收机的电调校准功能,由于各种原因,拖到了最近。结果比较悲剧,A7105模块貌似出现了问题,while(AREG_read(0x02)); 在这个循环中出不来了
最后把源代码贴上,以前虽然学的电气自动化,但是单片机水平比较渣,有模友觉得有错误也可以提出来,V信  gloeagle
uVison V5.14.2.1 编译通过

//*************************************************************************
// RX A7105 2.4Ghz protocol Flysky/turnigy 9x (v2)
// look at thread: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626362
// many thanks to: PhracturedBlue, Dave1993, Surfbreizh, CristiV...
// author: Thierry P閎ayle
//
// Flysky receiver for STC11F04E
// look at thread: http://bbs.mx3g.com/thread-473651-1-1.html
//
// LOLI receiver for STC15W408AS
// look at thread: http://bbs.mx3g.com/thread-498303-1-1.html
//
// Flysky receiver for STC15W408AS
// Modify by gloeagle
// STC15W408AS 单片机没有T1定时器,需要特别注意,串口只能使用T2计时器来产生波特率
// TO加跳,T2输出  实测副翼输出频率136hz  接舵机然后上电不抖舵,遥控器无操作的时候有轻微的抖舵
// 下面计划PCA0输出电机PWM信号,通过芯片直接驱动电机  校准电调是个难点

// 程序测试正常,剩下的就是来校准电调了
//**********************************************************************
//*******晶振选择内置 12Mhz*******//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GUDING                                //固定失控值/自由自定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int

////*****modify
//定义指示灯
sbit LED=P5^5;        //定义指示灯
sbit bind=P5^4; //先接地然后接收机上电,进入对频模式
sbit LED2=P3^7; //排错

////*****modify
//定义4个通道输出
sbit CH1=P3^2;   //副翼
sbit CH2=P3^3;         //升降
sbit CH3=P3^6;   //方向
//油门-> PWM输出方式,脉冲在P1.1引脚    CCP0/P1.1引脚

//*****定义无线模块的管脚
sbit GIO=P1^2;
sbit MDI=P1^3;
sbit SCK=P1^4;
sbit CSN=P1^5;

u8 code A7105_regs[]={                        //模块寄存器设定表
    0xff, 0x42, 0x00, 0x14,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21, 0x05, 0x00, 0x50,
    0x9e, 0x4b, 0x00, 0x02, 0x16, 0x2b, 0x12, 0x00, 0x62, 0x80, 0x80, 0x00, 0x0a, 0x32, 0xc3, 0x0f,
    0x13, 0xc3, 0x00, 0xff, 0x00, 0x00, 0x3b, 0x00, 0x17, 0x47, 0x80, 0x03, 0x01, 0x45, 0x18, 0x00,
    0x01, 0x0f, 0xff,
};
u8 code tx_channels[16][16]={                //跳频表
  {0x0a, 0x5a, 0x14, 0x64, 0x1e, 0x6e, 0x28, 0x78, 0x32, 0x82, 0x3c, 0x8c, 0x46, 0x96, 0x50, 0xa0},
  {0xa0, 0x50, 0x96, 0x46, 0x8c, 0x3c, 0x82, 0x32, 0x78, 0x28, 0x6e, 0x1e, 0x64, 0x14, 0x5a, 0x0a},
  {0x0a, 0x5a, 0x50, 0xa0, 0x14, 0x64, 0x46, 0x96, 0x1e, 0x6e, 0x3c, 0x8c, 0x28, 0x78, 0x32, 0x82},
  {0x82, 0x32, 0x78, 0x28, 0x8c, 0x3c, 0x6e, 0x1e, 0x96, 0x46, 0x64, 0x14, 0xa0, 0x50, 0x5a, 0x0a},
...
};
u32 id;                                         //对码ID
u8 chanrow,chancol,chanoffset,channel;
u8 txid[21]={0,0,0,0,0,220,5,220,5,232,3,220,5,220,5,220,5,220,5,220,5};
u8 packet[21];
u8 Htemp[8]={5,5,3,5,5,5,5,5};
u8 Ltemp[8]={220,220,232,220,220,220,220,220};
u8 ch=0;
u16 mss;
bit hch,cb;
//modify
////FS-I6 GUDING -- 通过修改程序,手动获取的  在这定义的值函数里面为啥用不了
unsigned short int ESC_MIN=990;  //小油门行程
unsigned short int ESC_MAX=1980;  //大油门行程
unsigned short int RxESC;
unsigned short int ESCtemp;
//延时定义
void Delay1ms(){                //@12.000MHz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0;
        j = 8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16 i){
        while(i--)
        Delay1ms();
}

//错误灯函数
void ErrorLED(){
        LED2=0;               //add    2017
        delay_ms(500);
        LED2=1;
        delay_ms(500);
        LED2=0;
}

void IapIdle(){
    IAP_CONTR = 0;                  //Close IAP function
    IAP_CMD = 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IAP_TRIG = 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IAP_ADDRH = 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IAP_ADDRL = 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
u8 EEPROM_read(u8 addr){
    u8 dat;                               //Data buffer
    IAP_CONTR = 0x82;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0x01;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0;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dat = 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IapIdle();                      //Close ISP/IAP/EEPROM function
    return dat;                     //Return Flash data
}
void EEPROM_write(u8 addr,u8 dat){
    IAP_CONTR = 0x82;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0x02;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0;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DATA = dat;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void EEPROM_clean(u8 addr){
    IAP_CONTR = 0x82;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0x03;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IAP_ADDRL = 0;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void IDWR(bit wr){                                         // 1:保存        0:读取
        u8 i;
        if(wr)EEPROM_clean(0),delay_ms(10);
        for(i=0;i<21;i++){
                if(wr){
                        EEPROM_write(i,txid[i]); }
                //        txid[i]=packet[i];}
                else txid[i]=EEPROM_read(i);
        }
}
void SPIwrite(u8 command){                   //时序写
        u8 n=8;
        SCK=0;MDI=0;
        while(n--) {
                if(command&0x80)MDI=1;
                else MDI=0;
                SCK=1;_nop_();SCK=0;
                command = command << 1;
        }
        MDI=1;
}
u8 SPIread(void){                                        //时序读
        u8 i,result=0;
        for(i=0;i<8;i++) {
                if(MDI==1)result=(result<<1)|0x01;
                else result=result<<1;
                SCK=1;_nop_();SCK=0;_nop_();
        }return result;
}
void AREG_write(u8 address, u8 dat){//写寄存器
        CSN=0;
        SPIwrite(address);
        _nop_();
        SPIwrite(dat);
        CSN=1;
}
u8 AREG_read(u8 address){                         //读寄存器
        u8 result;
        CSN=0;
        address |=0x40;
        SPIwrite(address);
        result = SPIread();
        CSN=1;
        return(result);
}
void A7105_WriteID(u32 ida) {                //写模块ID
        CSN=0;
        SPIwrite(0x06);
        SPIwrite((ida>>24)&0xff);
        SPIwrite((ida>>16)&0xff);
        SPIwrite((ida>>8)&0xff);
        SPIwrite((ida>>0)&0xff);
        CSN=1;
}
void Read_Packet(){                                        //读数据包,遥控数据
        u8 i;
        CSN=0;
        SPIwrite(0x45);
        for (i=0;i<21;i++)packet[i]=SPIread();
        CSN=1;
}
void Strobe(u8 address){                        //模块设定
        CSN=0;
        SPIwrite(address);
        CSN=1;
}
////PWM_config -- modify
void PWM_init()
{
        P1M0=0x00;P1M1=0x00;
        //CMOD=0x80;                   // #10000000B   空闲模式下停止PCA计数器工作;选择PCA时钟源为Fosc/12,禁止PCA计数器溢出时中断
        CMOD=0x00;
        CCON = 0;              // 清零PCA计数器溢出中断请求标志位CF
        CL = 0;                // 清零PCA 计数器
        CH = 0;
        CCAPM0=0x42;                   // 设置PCA模块0为8位PWM输出方式,脉冲在P1.1引脚    CCP0/P1.1引脚
        CR=1;                                   // PCA计数器开始运行;CR = 0, 不允许 PCA 计数器计数,清零PCA 各模块中断请求标志位CCFn
}
void PWM_ESC()
{
    EA=0;
    RxESC=packet[10];
    RxESC<<=8;
    RxESC+=packet[9];
        RxESC=RxESC/10;
        ESC_MIN=990/10;
        ESC_MAX=1980/10;
        ESCtemp=256-(256*(RxESC-ESC_MIN))/(ESC_MAX-ESC_MIN);
        EA=1;
        CCAP0H=ESCtemp;           //输出特定占空比的PWM
}
////end
void bind_Flysky(){                                        //对频
        u8 i,counter1=255;
        Strobe(0xA0);
        Strobe(0xF0);
        AREG_write(0x0F,0x00);//比发射低一频道
        Strobe(0xC0);
        while(counter1){
                delay_ms(10);
                if(counter1&0x04)LED=1;
                else LED=0;
                if(GIO==0){
                        if((AREG_read(0x00)&0x60)==0){
                                Read_Packet();
                                for(i=0;i<21;i++)txid[i]=packet[i];
                                break;
                        }
                        else{
                                Strobe(0xA0);
                                Strobe(0xF0);
                                AREG_write(0x0F,0x00);
                                Strobe(0xC0);
                                continue;
                        }
                }
                else{
                --counter1;
                if (counter1==0)counter1=255;
                //LED2=0;  //add    2017
                }
        }
}
void flysky_cb(){                                        //主循环
        u8 i,x;
        channel=tx_channels[chanrow][chancol]-chanoffset;//跳频道
        channel-=1;
        Strobe(0xA0);
        Strobe(0xF0);
        AREG_write(0x0F,channel);//设定频道
        Strobe(0xC0);
        chancol=(chancol+1)%16;
        while(1){
                if(mss>80){    //无信号1.5s后失控保护
                         #ifdef GUDING
                                Ltemp[2]=232;Htemp[2]=3;
                        #endif
                        for(i=0;i<8;i++){
                                #ifdef GUDING
                                                if(i==2)continue;
                                                Ltemp[i]=220;
                                                Htemp[i]=5;
                                #else
                                                Ltemp[i]=txid[2*i+5];
                                                Htemp[i]=txid[2*i+6];
                                #endif
                        }
                }
                if(hch){                 //大于20ms加跳
                        hch=0;LED=0;
                        chancol=(chancol+1)%16;
                //        channel=tx_channels[chanrow][chancol]-1-chanoffset;
                        break;
                }
                if (GIO==1)continue;
                x=AREG_read(0x00);
                if(x&0x60)continue;//数据检验
                Read_Packet();//读遥控数据               ↓↓↓↓↓匹配ID
                if (!(packet[1]==txid[1])&&!(packet[2]==txid[2])&&!(packet[3]==txid[3])&&!(packet[4]==txid[4]))continue;
                mss=0;
                if(cb){
                        for (i=0;i<8;i++){//输出                1000~2000
                                EA=0;               //总中断开关:关
                                x=packet[6+(2*i)];
                                if((x>=3)&&(x<=8) ){        //防止溢出
                                        Ltemp[i]=packet[5+(2*i)];
                                        Htemp[i]=x;
                                }
                                EA=1;               //总中断开关:开
                        }
                }
                if(cb)LED=1;
                break;
        }
}
void flysky_init(){          //初始化
        u8 i,k;
        u16 HT;
        P1M0 |= 0x03;     //(00000011B)  设置1口01为10状态
        P3M0 |= 0xcf;     //(11001111B)  设置3口012367为10状态
        P5M0 |= 0x20;     //(00100000B)  5.5 led;5.4 bind
        //TMOD=0x11;                  //(00010001)  T1 T0非自动重装方式(默认)
        TMOD = 0x01;AUXR = 0x00;      //(00000001)  T0非自动重装方式;T2为12T模式
        //IE=0x8a;                    //(10001010)  EA ET1 ET0 开中断 (默认)
        IE |= 0x82;IE2 |= 0x04;       //(10000010)  EA ET0 开中断;//定时器2 开中断
        bind=1;CSN=1;MDI=1;SCK=0;
        delay_ms(10);
        AREG_write(0x00,0x00);
        A7105_WriteID(0x5475c52A);
        for (i = 0; i < 0x33; i++){
                if(A7105_regs[i] != 0xff)
                        AREG_write(i, A7105_regs[i]);
        }
        Strobe(0xA0);
        AREG_write(0x02,0x01);
        //ErrorLED();  //  没问题,可以执行
        while(AREG_read(0x02));     //这出现问题了,循环没有出来
        ErrorLED();    //  有问题,没有执行,应该断在循环中,没出来
        AREG_write(0x24,0x13);
        AREG_write(0x26,0x3b);
        AREG_write(0x0F,0x00);
        AREG_write(0x02,0x02);
        while(AREG_read(0x02));
        AREG_write(0x0F,0xA0);
        AREG_write(0x02,0x02);
        while(AREG_read(0x02));
        AREG_write(0x25,0x08);
        Strobe(0xA0);
         while(1){
                LED=1;
                delay_ms(500);
                LED=0;
                delay_ms(500);
                if(bind==1){
                        IDWR(0);                //读取ID
                        cb=1;
                        if(txid[0]==0xaa)break;
                        else continue;
                }
                else{
                        bind_Flysky();//对频
                        LED=1;
                        delay_ms(500);
                        LED=0;
                        delay_ms(500);
                        //TR0=TR1=1;              //Modify
                        TR0=1;AUXR|=0x10;
                        cb=0;
                        break;
                }
        }
        //↓↓↓↓↓↓↓↓合拼ID
        id=(txid[1]|((u32)txid[2]<<8)|((u32)txid[3]<<16)|((u32)txid[4]<<24));
        chanrow=id%16;
        chanoffset=(id&0xff)/16;
        chancol=0;
        if(chanoffset>9)chanoffset=9;
        while(TR0){
                ////if(bind){IDWR(1);LED=0;TR0=TR1=0;while(1){LED=1;delay_ms(1000);LED=0;delay_ms(1500);};}
                if(bind){IDWR(1);LED=0;TR0=0;AUXR=0x00;while(1){LED=1;delay_ms(1000);LED=0;delay_ms(1500);};}    //Modify
                flysky_cb();//4:1024  5:1280  6:1536  7:1792  8:2048
                if(mss>5){mss=0;
                        for(i=0;i<8;i++){
                                if((i>3)||(i==2)){
                                        Ltemp[i]=txid[2*i+5]=packet[2*i+5];
                                        Htemp[i]=txid[2*i+6]=packet[2*i+6];
                                        continue;
                                }
                                if((packet[2*i+6]<5)||(packet[2*i+6]>6)){
                                        if(k&(1<<i)){k&=(0xfe<<i);LED=1;
                                                HT=(u16)txid[2*i+5]|(u16)(txid[2*i+6]<<8);
                                                if(packet[2*i+6]<5){if(HT>900)HT-=100;}
                                                else if(HT<2000)HT+=100;
                                                Ltemp[i]=txid[2*i+5]=HT&0xff;
                                                Htemp[i]=txid[2*i+6]=(HT>>8)&0xff;}
                                        }
                                else k|=(1<<i);
                        }
                }
        }
}
void main(){
    PWM_init();
        flysky_init();
        //启动加跳和输出定时器 -- Modify
        //TR0=1;TR1=1;                //T0为跳频定时器,T1为输出定时器(默认)
        TR0=1;AUXR |= 0x10;            //T0为跳频定时器,T2为输出定时器
        while(1)flysky_cb();
}
/*
//如果SYSclk的单位用Hz,则T单位用S,
//16位定时器(12T)初值=65536-(SYSclk/12)*T;
//16位定时器(1T)初值=65536-SYSclk*T;
//8位定时器(12T)初值=256-(SYSclk/12)*T;
//8位定时器(1T)初值=256-SYSclk*T;
*/
void et0()interrupt 1{                                                  //加跳定时器
        //TH0 =248;TL0 =50;                                              //@12Mhz  2ms        +2
  //初值=65536-(12000000/12)*0.020=45536=B1E0   16位@12Mhz  20ms
        TH0=0xb1;TL0=0xe0;                                            //@12Mhz  20ms
        //TH0=0xD8;TL0=0xF0;                            //@12Mhz  10ms
        //TH0=0x3C;TL0=0xB0;                            //@12Mhz  50ms
        hch=1;
        mss++;
        //PWM_math();                     //函数中,关总中断,开总中断;结果是没波形,电压没有降低
}
//void et1()interrupt 3{                    //输出定时器,定时器T1中断程序
void et2()interrupt 12{                                //输出定时器,定时器T2中断程序
    PWM_ESC();                      //P1.1输出占空比PWM波;函数中,关总中断,开总中断;结果是只有4khz的波形,电压没有降低;
        CH1=0;CH2=0;CH3=0;
        //CH4=0;
        T2H=255-Htemp[ch];                    //@12Mhz   252                3
        T2L=255-Ltemp[ch];                    //@12Mhz   23                232
        switch (ch) {
        case 1:        CH1=1;break;            //副翼
        case 2:        CH2=1;break;            //升降
        case 3:        CH3=1;break;            //方向
        }
        if(ch < 4)ch++;//3通道循环
        else ch=0;
}

模友画的原理图,借用一下

网友:
我也要仿制接收机,谢谢!

网友:
测试了,这个版本不错!
可以用15W408AS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做,让原厂接收机怎么想,不过我喜欢,继续鼓捣天地飞如何?

网友A(2018-04-25):
请问你还有自制蛋糕的 接收机的资料嘛? 我看 模型三国上不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还有自制蛋糕的 接收机的资料嘛? 我看 模型三国上不去了啊

程序里面有备注的,单片机接电源,接个LED灯,再就是舵机输出,很简单

网友B(2018-05-25):
stc15w408as做接收比stc15w204s效果好吗?还是可以增加功能?还是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5w408as做接收比stc15w204s效果好吗?还是可以增加功能?还是其它原因?

我自己增加了电调的功能,只实现了标准行程,没实现校准油门行程的功能,每个遥控器的油门行程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5w408as做接收比stc15w204s效果好吗?还是可以增加功能?还是其它原因?

手里只有408,所以就用的40。要用204估计要改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只有408,所以就用的40。要用204估计要改代码

我还以为408好一些呢。我104,204,408都买了一些,用最便宜的了

网友(2018-07-05):
没人研究接收机啊?比买成品便宜多了,还在摸索萝莉控

网友C:
楼主有没有 二代的代码呢。那个芝士蛋糕的下载不了

网友D:
多谢楼主,我在你的代码基础上修改成6通道的程序了,我看代码最多能改成8通道,但是我fs-I6没有刷固件,原厂固件测试是可以的,我看你原来程序用了PCA,我猜测你可能想要输出PWM,但是stc15的pwm不用中断的话只能3个io输出也就是3个通道,而且pwm频率较高不适合舵机,我就把pca代码删去了,还是用的定时器T2输出pwm
//*************************************************************************
// RX A7105 2.4Ghz protocol Flysky/turnigy 9x (v2)
// look at thread: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626362
// many thanks to: PhracturedBlue, Dave1993, Surfbreizh, CristiV...
// author: Thierry Pébayle
//
// Flysky receiver for STC11F04E
// look at thread: http://bbs.mx3g.com/thread-473651-1-1.html
//
// LOLI receiver for STC15W408AS
// look at thread: http://bbs.mx3g.com/thread-498303-1-1.html
//
// Flysky receiver for STC15W408AS
// Modify by gloeagle
// STC15W408AS μ¥Ƭ»úûóDT1¶¨ê±Æ÷£¬Dèòaìرe×¢òa£¬′®¿úÖ»Äüê1óÃT2¼Æê±Æ÷à′2úéú2¨ìØÂê
// TO¼óìø£¬T2êä3ö  êμ2a¸±òíêä3öÆμÂê136hz  ½ó¶æ»úè»oóéÏμç2»¶¶¶æ£¬ò£¿ØÆ÷ÎT2ù×÷μÄê±oòóDÇá΢μĶ¶¶æ
// ÏÂÃæ¼Æ»®PCA0êä3öμç»úPWMDÅoÅ£¬í¨1yD¾Æ¬Ö±½óÇy¶ˉμç»ú  D£×¼μçμ÷êǸöÄÑμã

// 3ìDò2aêÔÕy3££¬ê£ÏÂμľíêÇà′D£×¼μçμ÷áË
//**********************************************************************
//*******¾§ÕñÑ¡ÔñÄúÖà 12Mhz*******//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GUDING                                //1춨꧿ØÖμ/×Ôóé×Ô¶¨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int

////*****modify
//¶¨òåÖ¸ê¾μÆ
sbit LED=P5^5;        //¶¨òåÖ¸ê¾μÆ
sbit bind=P5^4; //Ïè½óμØè»oó½óêÕ»úéÏμ磬½øèë¶ÔÆμÄ£ê½
sbit LED2=P3^7; //ÅÅ′í

////*****modify
//¶¨òå4¸öí¨μàêä3ö
sbit CH1=P3^2;   //¸±òí
sbit CH2=P3^3;         //éy½μ
sbit CH3=P3^6;   //·½Ïò
sbit CH4=P3^7;   //roll
sbit CH5=P1^0;   //·½Ïò
sbit CH6=P1^1;   //roll
//óíÃÅ-> PWMêä3ö·½ê½£¬Âö3åÔúP1.1òy½Å    CCP0/P1.1òy½Å

//*****¶¨òåÎTÏßÄ£¿éμÄ1ü½Å
sbit GIO=P1^2;
sbit MDI=P1^3;
sbit SCK=P1^4;
sbit CSN=P1^5;

u8 code A7105_regs[]={                        //Ä£¿é¼Ä′æÆ÷é趨±í
    0xff, 0x42, 0x00, 0x14,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21, 0x05, 0x00, 0x50,
    0x9e, 0x4b, 0x00, 0x02, 0x16, 0x2b, 0x12, 0x00, 0x62, 0x80, 0x80, 0x00, 0x0a, 0x32, 0xc3, 0x0f,
    0x13, 0xc3, 0x00, 0xff, 0x00, 0x00, 0x3b, 0x00, 0x17, 0x47, 0x80, 0x03, 0x01, 0x45, 0x18, 0x00,
    0x01, 0x0f, 0xff,
};
u8 code tx_channels[16][16]={                //ìøÆμ±í
  {0x0a, 0x5a, 0x14, 0x64, 0x1e, 0x6e, 0x28, 0x78, 0x32, 0x82, 0x3c, 0x8c, 0x46, 0x96, 0x50, 0xa0},
  {0xa0, 0x50, 0x96, 0x46, 0x8c, 0x3c, 0x82, 0x32, 0x78, 0x28, 0x6e, 0x1e, 0x64, 0x14, 0x5a, 0x0a},
  {0x0a, 0x5a, 0x50, 0xa0, 0x14, 0x64, 0x46, 0x96, 0x1e, 0x6e, 0x3c, 0x8c, 0x28, 0x78, 0x32, 0x82},
  {0x82, 0x32, 0x78, 0x28, 0x8c, 0x3c, 0x6e, 0x1e, 0x96, 0x46, 0x64, 0x14, 0xa0, 0x50, 0x5a, 0x0a},
...
};
u32 id;                                         //¶ÔÂëID
u8 chanrow,chancol,chanoffset,channel;
u8 txid[21]={0,0,0,0,0,220,5,220,5,232,3,220,5,220,5,220,5,220,5,220,5};
u8 packet[21];
u8 Htemp[8]={5,5,3,5,5,5,5,5};
u8 Ltemp[8]={220,220,232,220,220,220,220,220};
u8 ch=0;
u16 mss;
bit hch,cb;
//modify
////FS-I6 GUDING -- í¨1yDT¸Ä3ìDò£¬êÖ¶ˉ»ñè¡μÄ  ÔúÕa¶¨òåμÄÖμoˉêyàïÃæÎaé¶óÃ2»áË
unsigned short int ESC_MIN=990;  //D¡óíÃÅDD3ì
unsigned short int ESC_MAX=1980;  //′óóíÃÅDD3ì
unsigned short int RxESC;
unsigned short int ESCtemp;
//Ñó걶¨òå
void Delay1ms(){                //@12.000MHz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0;
        j = 8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ms(u16 i){
        while(i--)
        Delay1ms();
}

//′íÎóμÆoˉêy
void ErrorLED(){
        LED2=0;               //add    2017
        delay_ms(500);
        LED2=1;
        delay_ms(500);
        LED2=0;
}

void IapIdle(){
    IAP_CONTR = 0;                  //Close IAP function
    IAP_CMD = 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IAP_TRIG = 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IAP_ADDRH = 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IAP_ADDRL = 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
u8 EEPROM_read(u8 addr){
    u8 dat;                               //Data buffer
    IAP_CONTR = 0x82;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0x01;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0;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dat = 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IapIdle();                      //Close ISP/IAP/EEPROM function
    return dat;                     //Return Flash data
}
void EEPROM_write(u8 addr,u8 dat){
    IAP_CONTR = 0x82;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0x02;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0;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DATA = dat;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void EEPROM_clean(u8 addr){
    IAP_CONTR = 0x82;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0x03;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IAP_ADDRL = 0;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void IDWR(bit wr){                                         // 1:±£′æ        0:¶áè¡
        u8 i;
        if(wr)EEPROM_clean(0),delay_ms(10);
        for(i=0;i<21;i++){
                if(wr){
                        EEPROM_write(i,txid[i]);
                                                                       }
                //        txid[i]=packet[i];}
                else txid[i]=EEPROM_read(i);
        }
}
void SPIwrite(u8 command){                   //ê±DòD′
        u8 n=8;
        SCK=0;MDI=0;
        while(n--) {
                if(command&0x80)MDI=1;
                else MDI=0;
                SCK=1;_nop_();SCK=0;
                command = command << 1;
        }
        MDI=1;
}
u8 SPIread(void){                                        //ê±Dò¶á
        u8 i,result=0;
        for(i=0;i<8;i++) {
                if(MDI==1)result=(result<<1)|0x01;
                else result=result<<1;
                SCK=1;_nop_();SCK=0;_nop_();
        }return result;
}
void AREG_write(u8 address, u8 dat){//D′¼Ä′æÆ÷
        CSN=0;
        SPIwrite(address);
        _nop_();
        SPIwrite(dat);
        CSN=1;
}
u8 AREG_read(u8 address){                         //¶á¼Ä′æÆ÷
        u8 result;
        CSN=0;
        address |=0x40;
        SPIwrite(address);
        result = SPIread();
        CSN=1;
        return(result);
}
void A7105_WriteID(u32 ida) {                //D′Ä£¿éID
        CSN=0;
        SPIwrite(0x06);
        SPIwrite((ida>>24)&0xff);
        SPIwrite((ida>>16)&0xff);
        SPIwrite((ida>>8)&0xff);
        SPIwrite((ida>>0)&0xff);
        CSN=1;
}
void Read_Packet(){                                        //¶áêy¾Y°ü,ò£¿Øêy¾Y
        u8 i;
        CSN=0;
        SPIwrite(0x45);
        for (i=0;i<21;i++)packet[i]=SPIread();
        CSN=1;
}
void Strobe(u8 address){                        //Ä£¿éé趨
        CSN=0;
        SPIwrite(address);
        CSN=1;
}

////end
void bind_Flysky(){                                        //¶ÔÆμ
        u8 i,counter1=255;
        Strobe(0xA0);
        Strobe(0xF0);
        AREG_write(0x0F,0x00);//±è·¢éäμíò»Æμμà
        Strobe(0xC0);
        while(counter1){
                delay_ms(10);
                if(counter1&0x04)LED=1;
                else LED=0;
                if(GIO==0){
                        if((AREG_read(0x00)&0x60)==0){
                                Read_Packet();
                                for(i=0;i<21;i++)txid[i]=packet[i];
                                break;
                        }
                        else{
                                Strobe(0xA0);
                                Strobe(0xF0);
                                AREG_write(0x0F,0x00);
                                Strobe(0xC0);
                                continue;
                        }
                }
                else{
                --counter1;
                if (counter1==0)counter1=255;
                //LED2=0;  //add    2017
                }
        }
}
void flysky_cb(){                                        //Ö÷Ñ-»·
        u8 i,x;
        channel=tx_channels[chanrow][chancol]-chanoffset;//ìøÆμμà
        channel-=1;
        Strobe(0xA0);
        Strobe(0xF0);
        AREG_write(0x0F,channel);//é趨Æμμà
        Strobe(0xC0);
        chancol=(chancol+1)%16;
        while(1){
                if(mss>80){    //ÎTDÅoÅ1.5soó꧿ر£»¤
                         #ifdef GUDING
                                Ltemp[2]=232;Htemp[2]=3;
                        #endif
                        for(i=0;i<8;i++){
                                #ifdef GUDING
                                                if(i==2)continue;
                                                Ltemp[i]=220;
                                                Htemp[i]=5;
                                #else
                                                Ltemp[i]=txid[2*i+5];
                                                Htemp[i]=txid[2*i+6];
                                #endif
                        }
                }
                if(hch){                 //′óóú20ms¼óìø
                        hch=0;LED=0;
                        chancol=(chancol+1)%16;
                //        channel=tx_channels[chanrow][chancol]-1-chanoffset;
                        break;
                }
                if (GIO==1)continue;
                x=AREG_read(0x00);
                if(x&0x60)continue;//êy¾Y¼ìÑé
                Read_Packet();//¶áò£¿Øêy¾Y               ¡y¡y¡y¡y¡yÆ¥ÅäID
                if (!(packet[1]==txid[1])&&!(packet[2]==txid[2])&&!(packet[3]==txid[3])&&!(packet[4]==txid[4]))continue;
                mss=0;
                if(cb){
                        for (i=0;i<8;i++){//êä3ö                1000~2000
                                EA=0;               //×üÖD¶Ï¿a1Ø:1Ø
                                x=packet[6+(2*i)];
                                if((x>=3)&&(x<=8) ){        //·àÖ1òç3ö
                                        Ltemp[i]=packet[5+(2*i)];
                                        Htemp[i]=x;
                                }
                                EA=1;               //×üÖD¶Ï¿a1Ø:¿a
                        }
                }
                if(cb)LED=1;
                break;
        }
}
void flysky_init(){          //3õê¼»ˉ
        u8 i,k;
        u16 HT;
        P1M0 = 0x03;     //(00000011B)  éèÖÃ1¿ú01Îa10×′ì¬
        P3M0 = 0xcf;     //(11001111B)  éèÖÃ3¿ú012367Îa10×′ì¬
        P5M0 = 0x20;     //(00100000B)  5.5 led£»5.4 bind

        TMOD = 0x01;AUXR = 0x00;      //(00000001)  T0·Ç×Ô¶ˉÖØ×°·½ê½;T2Îa12TÄ£ê½

        IE |= 0x82;IE2 |= 0x04;       //(10000010)  EA ET0 ¿aÖD¶Ï;//¶¨ê±Æ÷2 ¿aÖD¶Ï
        bind=1;CSN=1;MDI=1;SCK=0;
        delay_ms(10);
        AREG_write(0x00,0x00);
        A7105_WriteID(0x5475c52A);
        for (i = 0; i < 0x33; i++){
                if(A7105_regs[i] != 0xff)
                        AREG_write(i, A7105_regs[i]);
        }
        Strobe(0xA0);
        AREG_write(0x02,0x01);
        //ErrorLED();  //  Ã»Îêìa£¬¿éòÔÖ′DD
        while(AREG_read(0x02));     //Õa3öÏÖÎêìaáË£¬Ñ-»·Ã»óD3öà′
        ErrorLED();    //  óDÎêìa£¬Ã»óDÖ′DD£¬ó|¸Ã¶ÏÔúÑ-»·ÖD£¬Ã»3öà′
        AREG_write(0x24,0x13);
        AREG_write(0x26,0x3b);
        AREG_write(0x0F,0x00);
        AREG_write(0x02,0x02);
        while(AREG_read(0x02));
        AREG_write(0x0F,0xA0);
        AREG_write(0x02,0x02);
        while(AREG_read(0x02));
        AREG_write(0x25,0x08);
        Strobe(0xA0);
         while(1){
                LED=1;
                delay_ms(500);
                LED=0;
                delay_ms(500);
                if(bind==1){
                        IDWR(0);                //¶áè¡ID
                        cb=1;
                        if(txid[0]==0xaa)break;
                        else continue;
                }
                else{
                        bind_Flysky();//¶ÔÆμ
                        LED=1;
                        delay_ms(500);
                        LED=0;
                        delay_ms(500);
                        //TR0=TR1=1;              //Modify
                        TR0=1;AUXR|=0x10;
                        cb=0;
                        break;
                }
        }
        //¡y¡y¡y¡y¡y¡y¡y¡yoÏÆ′ID
        id=(txid[1]|((u32)txid[2]<<8)|((u32)txid[3]<<16)|((u32)txid[4]<<24));
        chanrow=id%16;
        chanoffset=(id&0xff)/16;
        chancol=0;
        if(chanoffset>9)chanoffset=9;
        while(TR0){
                ////if(bind){IDWR(1);LED=0;TR0=TR1=0;while(1){LED=1;delay_ms(1000);LED=0;delay_ms(1500);};}
                if(bind){IDWR(1);LED=0;TR0=0;AUXR=0x00;while(1){LED=1;delay_ms(1000);LED=0;delay_ms(1500);};}    //Modify
                flysky_cb();//4:1024  5:1280  6:1536  7:1792  8:2048
                if(mss>5){mss=0;
                        for(i=0;i<8;i++){
                                if((i>3)||(i==2)){
                                        Ltemp[i]=txid[2*i+5]=packet[2*i+5];
                                        Htemp[i]=txid[2*i+6]=packet[2*i+6];
                                        continue;
                                }
                                if((packet[2*i+6]<5)||(packet[2*i+6]>6)){
                                        if(k&(1<<i)){k&=(0xfe<<i);LED=1;
                                                HT=(u16)txid[2*i+5]|(u16)(txid[2*i+6]<<8);
                                                if(packet[2*i+6]<5){if(HT>900)HT-=100;}
                                                else if(HT<2000)HT+=100;
                                                Ltemp[i]=txid[2*i+5]=HT&0xff;
                                                Htemp[i]=txid[2*i+6]=(HT>>8)&0xff;}
                                        }
                                else k|=(1<<i);
                        }
                }
        }
}
void main(){

        flysky_init();
        //Æô¶ˉ¼óìøoíêä3ö¶¨ê±Æ÷ -- Modify
        TR0=1;AUXR |= 0x10;            //T0ÎaìøÆ춨ê±Æ÷£¬T2Îaêä3ö¶¨ê±Æ÷
        while(1)flysky_cb();
}

void et0()interrupt 1{                                                  //¼óìø¶¨ê±Æ÷
        //TH0 =248;TL0 =50;                                              //@12Mhz  2ms        +2
  //3õÖμ=65536-(12000000/12)*0.020=45536=B1E0   16λ@12Mhz  20ms
        TH0=0xb1;TL0=0xe0;                                            //@12Mhz  20ms
        //TH0=0xD8;TL0=0xF0;                            //@12Mhz  10ms
        //TH0=0x3C;TL0=0xB0;                            //@12Mhz  50ms
        hch=1;
        mss++;

}

void et2()interrupt 12{                                //êä3ö¶¨ê±Æ÷£¬¶¨ê±Æ÷T2ÖD¶Ï3ìDò

        CH1=0;CH2=0;CH3=0;
        CH4=0;CH5=0;CH6=0;

        T2H=255-Htemp[ch];                    //@12Mhz   252                3
        T2L=255-Ltemp[ch];                    //@12Mhz   23                232
        switch (ch) {

                                case 0:        CH1=1;break;            //¸±òí
        case 1:        CH2=1;break;            //éy½μ
        case 2:        CH3=1;break;            //·½Ïò
                          case 3:        CH4=1;break;            //
        case 4:        CH5=1;break;            //
                          case 5:        CH6=1;break;            //
        }
      ch=(ch+1)%6;
}

楼主(2018-08-11):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我在你的代码基础上修改成6通道的程序了,我看代码最多能改成8通道,但是我fs-I6没有刷固件,原厂固 ...

pwm输出的是电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 二代的代码呢。那个芝士蛋糕的下载不了

github上有二代的代码,没测试过

网友E:
楼主你好,我自己在做stc15w型号的(用stc11f04e的diy成功),做了4个15w都下载不了程序,(按图片说明插txd-9,rxd-10),能教我要怎么下载程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自己在做stc15w型号的(用stc11f04e的diy成功),做了4个15w都下载不了程序,(按图片说明插tx ...

下载很简单的,有可能你芯片坏了吧,换一个芯片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很简单的,有可能你芯片坏了吧,换一个芯片试一试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