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疑问

楼主(2017-10-02):
请问各位大神!
轴距80-100以内的小鸡鸡

怎么样的动力配置可以达到一般200轴距4s 的操控感觉

天气开始冷了 想搞台室内无刷 轴距100以下的
就怕动力太软无法翻来翻去
家里满大的
不怕炸

网友A:
很难,可以试试银燕babyhawk用3s

网友B:
3S的飛蛋100
用乾豐2040槳

网友C:
小鸡暴力的话,会很贼...

楼主:
想用这台来升级动力

网友D:
10a以上电调1104以上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可以试试银燕babyhawk用3s

还没有玩过babyhawk....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的飛蛋100
用乾豐2040槳

需要做一个保护桨....毕竟在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鸡暴力的话,会很贼...

还没有玩过...200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a以上电调1104以上电机,

到时用kk 那台 ET 来改看看

网友:
可能比较贵哦

网友E:
基本上1102以上动力就足够了…随便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1102以上动力就足够了…随便翻

哦 了解了 謝謝你

楼主:
很犹豫这两台该选择哪个...?毕竟室内机觉得需要防护罩挡着桨 安全点....

网友F:
1104能随意翻,但是动力和4S推的200差别还是很大很大的

而且,电压掉的太太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04能随意翻,但是动力和4S推的200差别还是很大很大的

而且,电压掉的太太太快了

谢谢 我想会买ET 100轴距的 在看怎么升级

网友:
无刷小鸡可以达到大机的操控,不过速度快了,你在室内吼得住么

网友G:
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动力,那就要牺牲掉很多东西,比如续航、整机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动力,那就要牺牲掉很多东西,比如续航、整机重量。

還在考慮100軸距該怎麼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