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竞速直升机的选择

楼主(2017-10-02):
想选择新款竞速直升机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性价高,最好有贴图。

网友:
大竞速机最便宜的恐怕就是入门机泰世R5了吧。彗星,tdr,diabolo都得上万

网友:
竞速机可选余地真不大

网友A:
小彗星競個毛阿這樣OXY3裝競速殼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彗星競個毛阿這樣OXY3裝競速殼也行

小慧星本来就可以竞速,竞速是按大桨长度分级的

网友:
既然新款那就只能是 彗星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彗星競個毛阿這樣OXY3裝競速殼也行

钱决定上层建筑。你咋不说450装竟速机壳

网友(2018-02-13):
同楼主热爱竞速机,最近看好索泰的R5,但是没找到楼主的图,楼主可以把外壳摘掉让我看一下R5的内部结构嘛。谢谢啦

网友:
大城市想找个地方飞下都难,还玩竟速啊

网友:
竞速机还有性价比的说法?怎么豪怎么喜欢怎么来呗

网友:
竞速机这种东西,飞机喜欢哪个买哪个,设备什么贵买什么

网友:
竞速机都不便宜

网友:
玩到竞速了钱就是个数字概念了
你看英国造寻血猎犬斥资几亿,不就是图个乐呵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确实对,玩到竞速就别考虑钱了…

网友:
没性价比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