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zekLRS -- lora 远距离数传

楼主(2017-10-02):
QCZEK LRS - DIY 433MHz 1W (30dBm) LORA RC LINK withtelemetry DIY Electronics
网址: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LRS-DIY-433MHz-1W-(30dBm)-LORA-RC-LINK-with-telemetry
远距离,低速率,用现成的模块刷固件就变成数传了,国外有测试,使用SX1278芯片的模块,模块就不提供地址了,是成都某厂家的

适合Lightweight Telemetry (LTM) 控制协议
网址: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wiki/Lightweight-Telemetry-(LTM)

作者给的博客地址需要FQ,有很详细的教程,只有固件没有源代码
模块我已经买回来了,还没刷固件。感兴趣的模友一起讨论啊
附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固件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II1EC6zICZBsLEwz_Et7A        提取码:39hb

网友A:
rmp23db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出教程

有教程啊   还比较详细,需要FQ
我暂时没时间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p23db可以用吗?

你说的rmp23db只能做opentx或者3dr radio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rmp23db只能做opentx或者3dr radio

能做数传?就是radio。需要些什么?楼主出个教程呗

网友(2017-12-08):
怎么样了啊

网友:
大神

赞一个

网友:
已经搞了一个,还在测试,尚未试飞

网友C(2018-03-17):
最后那个图里面三极管用别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个图里面三极管用别的可以吗?

那个不是必要的东西 , 是写那份文档的飞友用的控因为 PPM 输出电平太低 , LoRa 模块有时收不到 , 所以才加上那些信号放大线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就两个模块 , 两个 LED , 另外就是模块用的 5v 电 , 可能需要 BEC
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各需要一个  ...

加个扣扣513615876   周末折腾有什么不懂我可以请教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个扣扣513615876   周末折腾有什么不懂我可以请教下,谢谢!

目前这模块玩的人应该不多 , 估计是资讯不足 , 所以我建议在这里提问就好 , 我知道的会尽量说明 , 也让有兴趣的模友可以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前这模块玩的人应该不多 , 估计是资讯不足 , 所以我建议在这里提问就好 , 我知道的会尽量说明 , 也让有 ...

能给我发一个固件烧录软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给我发一个固件烧录软件吗?

烧录软件是 ST Visual develop IDE , 可到以下下载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mers/stvd-stm8.html

如果无法下载 , 请收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烧录软件是 ST Visual develop IDE , 可到以下下载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deve ...

我现在貌似烧好了,快速双闪,但是接PPM没有持续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貌似烧好了,快速双闪,但是接PPM没有持续闪

控这边也得设置 , 我的控是 X9D , 所以我把外部射频模组的选项打开 , 然後设定模组类型 XJT

Model Setup
Internal RF >> Mod : OFF
External RF >> Mode : XJ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控这边也得设置 , 我的控是 X9D , 所以我把外部射频模组的选项打开 , 然後设定模组类型 XJT

Model Set ...

我扣扣513615876,加下吧,控设置成模拟器模式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扣扣513615876,加下吧,控设置成模拟器模式就行了吧!

别的控没用过 , 我就不知道怎麽设置了 ...

网友(2018-11-24):
老哥,我也做了一个,但不知道为什么,手机连蓝牙读不出数据,能请教你吗?

网友E(2019-05-21):
楼主,这个项目还在继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项目还在继续吗?

官网还在更新,我是没时间玩航模了,再就是这个数传更新速率比较慢   适合数据量小的场合  比如从飞控回传gps数据 电压 姿态 到遥控器  有实现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官网还在更新,我是没时间玩航模了,再就是这个数传更新速率比较慢   适合数据量小的场合  比如从飞控回 ...

搂主,外网被和谐了。资料有无下载之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搂主,外网被和谐了。资料有无下载之处阿?

已经打包上传到网盘了,正在审核

楼主(2019-11-11):
接遥控是为了显示回传数据,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请问一下,按照下面网址,INAV本身就可以连线Lora的433模块了。请问为什么还要搞一个接到遥控器上 ...

实际上,这个是遥控数传一体,遥控器的高频头没起作用

网友(2020-02-06):
楼主,网盘无法打开。

网友(2020-09-14):
请问e32模块刷固件,需要用stlink  对应连接rst  gnd swim  vcc就行了吗,其他有什么操作没有,我连接上电脑,用stvp 无法操作。。应该是没连接上
来自微站

网友(2020-11-20):
老大,你的图里面的三极管BC546的管脚标错了,应该是NPN型的!你图里面标的是PNP型的显然是出错了!

网友(2021-03-19):
楼主无线串口刷固件一般用什么工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