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好盈1060倒车的速度比前进快

楼主(2017-10-03):
是不是电调前进和倒退设置反了,改怎么解决
<

网友:
先看电调设置里面的进退油门比例最大分别是多少
<

网友A:
一般倒车50就够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倒车50就够了

怎么设置啊,感觉是电调出厂时把前进倒车弄反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啊,感觉是电调出厂时把前进倒车弄反了

有设置卡的话,就插上看参数,没有的话就稍微麻烦一点,用听声音的方法来看,说明书有详细说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设置卡的话,就插上看参数,没有的话就稍微麻烦一点,用听声音的方法来看,说明书有详细说明

说明书英文看不懂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英文看不懂

说明书正面是中文呀,如果没有,查看好盈官网,有中文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正面是中文呀,如果没有,查看好盈官网,有中文的

如何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说明书上也是有的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也是有的哈

电脑打不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打不开

电调是1060哈?按住电调设置键开机,约2秒松开,扣油门,按第一下,电调叫一声,反推油门,,按第二下,叫二声,油门中立位置。按第三下,叫三声,完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1060哈?按住电调设置键开机,约2秒松开,扣油门,按第一下,电调叫一声,反推油门,,按第二下,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这个电调没有那个按钮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调没有那个按钮

上图我看看
<

网友:
设置下电调行程吧
<

网友:
设置反了,马达线互换,遥控器油门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我看看

<

网友:
正负极反了 切换后设置遥控器油门反向
<

网友B:
接反了 电机线调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反了 电机线调换
反过来一样
<

网友C:
把马达的两根线反着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