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四通控GR146如何改六通道?找ppm输出

楼主(2017-10-03):
有一个美嘉欣的遥控器GR146 是四通道 我看到有人改六通道了  还能有模拟器输出接口 要怎么改有木有啥教程?

主要感觉这控手感还算可以 有没有人改过 就像用它在家玩个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

我看到网上有人改过 还加了一个旋钮加了一个两断开关

网友B:
拿来做萝莉的遥控吧,妥妥8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来做萝莉的遥控吧,妥妥8通

啥萝莉控?

网友:
我也有这个控

网友:
"我爱萝莉我爱萝莉"的STC51开源遥控,或者"payne_pan"的Arduino开源遥控都可以。相当于留下遥控的外壳和摇杆,按键。换掉遥控器的主板。

引用:"payne_pan"的Arduino开源遥控: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id=1327792#lastpost

网友C:
GR146原厂主板没有ppm输出,我用示波器每一个点都测量过。原厂是5通道的,配合美嘉欣F49的独立接收机可用。

网友D:
拆进去发个电路板看看~~~~~~~~~

网友:
我觉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146原厂主板没有ppm输出,我用示波器每一个点都测量过。原厂是5通道的,配合美嘉欣F49的独立接收机可用。 ...

我去 这控怪不得这么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进去发个电路板看看~~~~~~~~~

好的 等我上班的 我再拆开看看

网友E:
这个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控怎么样

便宜控 四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萝莉控?

我爱萝莉,百度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爱萝莉,百度就知道了

要花钱的话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