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销后倾角的调教解析及实践验证

楼主(2017-10-03):
在之前,写了一篇关于主销后倾角的负效应,因为是理论动画,可能有些朋友理解得比较模糊,这些再续解析,为大家做实际验证解析。

在正式解析之前,做一点科普,可能很多新手还未明白何为主销,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主销(KinPin),是指车轮转向时围绕的转向轴心,也可以简单理解为C座,转向杯上下固定螺栓的轴心线。

而这个主销轴心线在汽车结构学中,往往不是垂直于横向或者纵向的,具备一定的倾角,所以就延伸出主销内倾(KinPin Inclination),主销后倾(KinPin Caster)。而倾角方向一般是指上部主销,向内倾斜,向后倾斜。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的就是Caster,主销后倾。
接着上期的理论动画,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实际车辆情况

从上面的影像中我们看到,随着主销后倾角的增加,车桥运动夹角增加,当后倾角更大后,车桥夹角运动甚至抵消一部分减震缓冲,传递到车身,使车身稳定性下降。

那么主销后倾角它的真正物理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小视频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舵机驱动力的自由转向状态,车轮自动回正了。

那这个力怎么来的呢,我们看看下图

当汽车往前行驶时,当主销具有后倾角γ时,主销轴线与地面交点a将位于车轮与路面接触点b的前面,地面对车轮作用着这个侧向反作用力Fy。反作用Fy对车轮形成绕主销轴线作用的力矩FyL,其方向正好与车轮偏转方向相反。在此力矩作用下,将使车轮回到原来中间的位置,从而保证汽车稳定直线行驶,故此力矩称为稳定力矩。

而这个力矩大小取决于力臂L的长度,而力臂L长度又取决于后倾角γ大小,当这个力矩过大的时候,转向驱动需要施加更大的力,对于模型的舵机反而不利。

那么我们知道主销后倾的力矩影响,它对于车辆转向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看一段影像(为了保证严谨性,每次测试都保留上一次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

OK,上面的短片已经给了我们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测试之前,在室内摩擦力小的环境,后倾角对于转向的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而到了摩擦力比较大的网球场场地环境,这个现象被放大了

那么综上所述,我们的仿真攀岩车是否需要主销后倾角呢,答案是需要的,它的仿真姿态是仿真元素表现力之一。然而合理的调教更加重要,建议参考厂家的原始建立设定,8-10度的主销后倾角。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在SCX10一代,因为Axial设定的为固定的6度Caster角,而一代结构的传动轴工作角度较大(高位输出轴波箱,中位输入轴桥蛋等因素),有些模友就调节拉杆等方法减小传动轴工作角度(减小不等速万向节的运行损耗带来的各种负效应),然而因为固化的C座Caster角,因为调节变得缩小,乃至缩减为0度,使得仿真姿态丢失。所以就有模友建议推出可调C座的设计,但是可调性的设计往往会误导一些新手,使得调节过渡。产生了另外新的负效应。

本次测试解析,感谢5iMX的KID的大力协助。

后续请大家继续关注主销倾角对于攀岩环境的解析。

网友A:
20℃哈哈哈楼主,带C的是表示温度,除了这点其他都很不错!实力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哈哈哈楼主,带C的是表示温度,除了这点其他都很不错!实力帖!

本来想写Caster,为了节省时间,写了大写C

网友:
如果过小会怎样

网友(2017-11-06):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
楼主改天能不能再教教我呢 你说呢楼主

网友(2018-04-28):
可以,学到了

网友:
涨知识了、这绝对是技术贴

网友:
楼主好仔细呀.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手误写的是摄氏度的C呢,原来是caster

网友:
要是前倾会对转向超神什么影响呢

网友(2018-06-08):
扫盲贴!非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