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改装fpv,折腾了一个下午

楼主(2017-10-03):
一直用冲浪者胡乱飞,家里有穿越的图传和接收,就给冲浪者也来个FPV吧,可是鸡鸡已经搭好了,磕磕碰碰也不少,只能改装了。参考了不少大神的装备和布局,入了u2sg,入门搞搞先,后续慢慢在上433,aat。
冲浪者相对其他载机载重和容量偏小,只能把后部机身也利用起来,在机侧舵机位置开膛破肚

(null)

上盖复原后,强度估计有点降低,在考虑如何适度加强。在载舱两侧尽量把有干扰嫌疑的接收机天线,gps,图传,电调几个东西远离了,但肯定没放鸡尾好。不过鸡尾没加强过,不敢放设备。

参数挺多,搜星挺快

网友A:
固定翼不装飞控GPS才是纯FPV

我冲浪无飞控FPV飞过无数回,场内飞行。

网友:
没试过FPV,就见过别人飞机扔上去然后坐在车里打王者荣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不装飞控GPS才是纯FPV

我冲浪无飞控FPV飞过无数回,场内飞行。

不装GPS、飞控的FPV称为目视飞行规则(VFR)

飞起来超爽,舵和杆都是直连的。就像飞私人飞机兜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GPS、飞控的FPV称为目视飞行规则(VFR)

飞起来超爽,舵和杆都是直连的。就像飞私人飞机兜风

所以这样飞要先练习五边航线

网友:
看这满身伤痕,这是一架有故事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