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国内有维修地点吗

楼主(2017-10-03):
手头的PL8有个按键不是很灵敏了,请问国内哪里有维修吗?另外请教,这个充电器如果自己换那个ENTER的按键开关的话,淘宝买哪种具体开关,自己更换容易吗,谢谢

网友:
拆开来自己换,不是什么难事吧

网友A:
拆开,撕下按键胶皮,拿下三角形弹片,酒精清洗触点,吹干即可复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撕下按键胶皮,拿下三角形弹片,酒精清洗触点,吹干即可复原

时间久了还是不行,整体换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还是不行,整体换好点

没得换,这种是贴片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