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skyrc s60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10-03):
手上有一些2s,400mA的小四轴锂电,另外有一个skyrc s60的
充电器
。一块一块充挺麻烦,看到有并充板,想试试,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看淘宝介绍,可以连3块并充板,不知道行不行。
先谢过各位。

楼主:
貌似skyrc s60就是个B6,但是平衡充口只有4s

网友A:
看起来软件上和B6没啥区别,功率只有区区60W。大电池并充没啥意义,不过你这小电池弄个并充板倒是可以节省换电池的时间。

网友B:
并充板最好是电池性能参数一致下 用,不然电池差异越大,对电池伤害越高。
楼主充电器挺不错的,G.T.power的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