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欧姆威图传被飞控干扰出斜纹问题?

楼主(2017-10-04):
楼主的是1000mw的欧姆威图传,已经测试过了,只要欧姆威通过飞控,图像就会出现斜纹(无论是使用动力电池[楼主使用的切糕u22飞控,使用动力供电时已经加上电感],还是使用单独供电,或者单独供电再加降压模块,斜纹始终还在),但是把图传拔出来,不经过飞控,单独电池供电接摄像头,斜纹就消失了,已经确认为飞控干扰图传出现的斜纹(只要图像通过u22再出现,不管单独供电还是动力供电,斜纹一直存在)。
但是使用杂牌600mw图传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想使用欧姆威图传的话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楼主不想图传不经过飞控,因为这样就没有osd了,求大神搭救。

网友:
这是模拟信号的频谱混叠………只要是模拟信号都是这样的  换数字图穿吧

网友A:
这波纹也不算严重吧,飞起来不算回事吧。
真不爽的话,既然杂牌的图传没问题,可能新图传的滤波不行,在图传video in前串个电容试试?
mlcc或者钽电容。

网友B:
把图传的视频线用屏蔽线就好了

网友C:
是从哪里取电的?可以在图传供电那里加一个电容来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传的视频线用屏蔽线就好了

用屏蔽线做成3p的接上图传飞控摄像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从哪里取电的?可以在图传供电那里加一个电容来滤波

只要是通过飞控,单独供电,动力取电都有,除非不通过飞控单独供电就没有,但是不通过飞控又没有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波纹也不算严重吧,飞起来不算回事吧。
真不爽的话,既然杂牌的图传没问题,可能新图传的滤波不行,在图 ...

只在视屏输入那根线串吗?其他的需要吗?

网友D:
电感串到图传供电上

网友:
没有遇到过,用的不是U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串到图传供电上

是另外买个电感,一头焊接在供电的地线,一头焊接供电的正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串到图传供电上

你看图片,电感我已经焊接好了,而且已经插在了飞控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在视屏输入那根线串吗?其他的需要吗?

其他地方串了就不工作了。
我也不是专业的,不过你说其他图传正常的话,还是值得一试的。
一般图传就是一个5.8g模块加个**电路,一般标准滤波方式就是在video in之前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通过飞控,单独供电,动力取电都有,除非不通过飞控单独供电就没有,但是不通过飞控又没有osd。。 ...

供电不用改,只用把信号线接过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图片,电感我已经焊接好了,而且已经插在了飞控那了

串这里没用,直接串到图传供电上,你这是串到图传和摄像头共用供电上了吧,你试试单独串联到图传供电+极线上就可以了!!!

楼主:
有图吗,求图片,,,我有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这里没用,直接串到图传供电上,你这是串到图传和摄像头共用供电上了吧,你试试单独串联到图传供电+极 ...

我想看看你怎么串的,,,我不会。。。如果串到图传供电了,那摄像头怎么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图吗,求图片,,,我有点不懂

不要图你找到图传供电红线剪开,把电感串联上就可以,我以前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看看你怎么串的,,,我不会。。。如果串到图传供电了,那摄像头怎么供电。。。

你现在串电感的位置直接用线连上不要串电感,然后把电感串到图传的供电红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图你找到图传供电红线剪开,把电感串联上就可以,我以前也是这样解决的!

就是把图传供电的红线剪开,然后把电感接上去让电流通过电感给图传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把图传供电的红线剪开,然后把电感接上去让电流通过电感给图传供电?

对的,你现在串电感的位置还要用线导通的,要不摄像头和图传都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你现在串电感的位置还要用线导通的,要不摄像头和图传都没电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你现在串电感的位置还要用线导通的,要不摄像头和图传都没电

原本电感处直接用线就好了?不需要再买个电感接上吗

网友E:
其实就是飞控供电不稳定,给飞控单独供电或者并联电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飞控供电不稳定,给飞控单独供电或者并联电容解决

尝试了欧姆威直接接电池供电,电流不通过飞控,图像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电感处直接用线就好了?不需要再买个电感接上吗

不需要再买,你发的图上的接电感的地方直接用用线连上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尝试了欧姆威直接接电池供电,电流不通过飞控,图像还是不行。。。

两组电池需要共地,就是吧两组电池的负极连起来,这样信号才会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组电池需要共地,就是吧两组电池的负极连起来,这样信号才会通

搞得好烦了,为什么别的图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欧姆威会,都不想搞了,有靠谱一点的图传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得好烦了,为什么别的图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欧姆威会,都不想搞了,有靠谱一点的图传推荐吗

不是图传的问题,是因为点机用交流电,电调吧直流变交流后电池出现低频的电压差导致对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吧这个波滤掉就好了

网友F:
我和楼主是一样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我问淘宝卖家了,他说只要接osd就这样,除非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和楼主是一样一样的情况,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我问淘宝卖家了,他说只要接osd就这样,除非不接,

没办法解决,各种办法都试过,只要接上飞控,无论摄像头跟飞控单独供电还是动力供电,波纹始终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解决,各种办法都试过,只要接上飞控,无论摄像头跟飞控单独供电还是动力供电,波纹始终存在

你试试不链接osd你的是一体雪花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办法解决,各种办法都试过,只要接上飞控,无论摄像头跟飞控单独供电还是动力供电,波纹始终存在

加微信聊一下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微信聊一下好不?

我的是鹰眼双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鹰眼双接收。

我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在雪花屏里面

网友(2018-03-03):
大哥,这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同样的问题,不要说U22,其他飞控也是这样

网友:
赞,坐等答案

网友(2018-07-01):
坐等楼主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要是用手把奥姆威的小电扇按住不让它转就不会有波纹了,可是这样不能烧了图传吗,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可以试一下,视频线用屏蔽线。
在近图传电源输入正极串个电感看看。

网友G(2019-07-24):
我以前也是用的奥姆威1W有水纹波,后来换成熊猫1W图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