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问mach3接伺服当主轴的方法

楼主(2017-10-04):
目前,我接X,Y,Z,A都可以使伺服动起来。(接线如图1,针脚定义如图2),但就不知道如何将伺服作为作为主轴。按我个人的理解,在上2张的基础上,只需把A轴的针脚定义改到Spindle上(如图3),然后mach3里面启动主轴,伺服应该能动。实际上伺服一点都没动。
请问一下:mach3接伺服当主轴究竟该如何接线呢?被这个问题困扰许多天了。
补充:我准备拿伺服作车床主轴,要挑丝。想用位置模式。

网友:
用0-10v控速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准备拿来作车床主轴,要挑丝。想用位置模式。

网友:
点主轴设置-电机控制-取消脉宽调制,勾主轴电机输出和步进/方向电机,如有用继电器控制主轴电机还设置继电器控制-确定保存后主菜单点电机调试-主轴电机设置-设置多少个脉冲电机转一圈-转速/分-加速度-保存退到主菜单-主轴皮带轮-滑轮组用默认-转速-比例设1-确定。

网友A:
用电压控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压控制一下

已解决。谢谢回复!

网友(2017-12-03):
你好,我也想用伺服当主轴,接口板和你图上一样,你是怎么接伺服接口的,是用RS-232还是别的?请教。

楼主:
在这个帖子里,别的网友指导我解决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https://hk1.qbq.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955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个帖子里,别的网友指导我解决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https://hk1.qbq.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谢谢。看了下。你是用打印并口剪开接上控制板,接上脉冲,方向和地就行了吗?

楼主:
是的。具体你可以加QQ270679659

网友(2019-02-20):
网站打不开了,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具体你可以加QQ270679659

楼主在吗?十万火急……怎么解决的?

楼主:
很抱歉呀,时间过得有点久,年龄有点大。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呀,时间过得有点久,年龄有点大。忘记了。。。

哎.....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呀,时间过得有点久,年龄有点大。忘记了。。。

真的不好意思打扰你,麻烦再想想可以吗?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0-29):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吗?十万火急……怎么解决的?

是呀楼主,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解决不了。网上也没有资料

网友:
齿轮变速的车床有回差,谁有什么好办法克服吗?用伺服电机带动主轴,可以用来分度用,改成皮带传动或装卡盘机械刹车都不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