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apm自动降落

楼主(2017-10-04):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http://ardupilot.org/plane/docs/automatic-landing.html

网友:
感觉不好啊,2米一下晃得很厉害,炸鸡好几次

网友A:
最后一个航点的高度和离land点的距离控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航点的高度和离land点的距离控制好。

看了说明,控制参数不太好设啊,先用推荐的试了?还有高度不确定因素,有点冒险

网友:
看來想要設定好自動降落需要空速計,超音波,還要有一個寬闊的飛場讓你試參數。

网友B:
PIX我就用过,自动返航降落,虽然没有精灵那么稳,但是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我就用过,自动返航降落,虽然没有精灵那么稳,但是也不错

我说的是固定翼,多旋翼没这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