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耐不住心里的兴奋啊

楼主(2017-10-04):
今天一个人用冲浪者飞了FPV,心理那个兴奋激动啊,可惜没人拍照,也没带相机上天,600mw的图传,14sg的原配接收机,飞了1.1公里,不敢再远了,但图像无雪花,很给力。3.4级的风,对冲浪者也算是个挑战了,在天上乱摇头,一度以为是失控了,飞了6块电池,爽歪歪了。在乡下,下次挑战失控极限,有切糕飞控了,可以自动返航,还有试试纯fpv的降落
感谢论坛大神们给我的这么多指导,

楼主:
50%的油门,逆风空中只有15左右的速度,顺风一下就60多了,是不是算风比较大了?不过逆风降落就轻松多了

网友A:
FUTABA Fasst 用副厂接收,实测2.4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Fasst 用副厂接收,实测2.4km

好的,那心里就有底了,谢谢

网友B:
666这次装了飞控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6这次装了飞控没

装了u2sg,主要看个回家方向不过其他参数都挺不错,实用,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心里就有底了,谢谢

超过500米的话,还是装飞控比较好。600米外,抗干扰(特别是某些反射)的能力很弱了。我一个D10+rx1002,拉距离到过2km,但在干扰环境下600米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500米的话,还是装飞控比较好。600米外,抗干扰(特别是某些反射)的能力很弱了。我一个D10+rx1002,拉 ...

嗯,我也是,一边是工地,飞过去400米自动返航了,另一边飞了1公里多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冲浪好降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超过500米的话,还是装飞控比较好。600米外,抗干扰(特别是某些反射)的能力很弱了。我一个D10+rx1002,拉 ...

问下,白d10用rx601能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下,白d10用rx601能到多少

我自己测试的,有干扰下,240米
论坛里有人说没干扰的情况下可以有600米,我不确定。
个人建议601只用于目视飞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测试的,有干扰下,240米
论坛里有人说没干扰的情况下可以有600米,我不确定。
个人建议601只用 ...

就想飞近距离fpv....rx1002能到2k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想飞近距离fpv....rx1002能到2km吗

无干扰 2km
有干扰 600m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下,白d10用rx601能到多少

我的黑色D10 最远601  3000    RX 701   4200  接收天线一个垂直地面一个平行地面 90度 机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黑色D10 最远601  3000    RX 701   4200  接收天线一个垂直地面一个平行地面 90度 机腹

在哪测的,这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