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发动机都有这些需求,有合适的厂家吗?

楼主(2017-10-04):
直升机发动机有以下需求:1.扭力大--不同于固定翼发动机靠桨叶的转速获得运动性能的提升。
2.空载怠速低(1000RPM以下)---启动时有个怠速阶段,这时发动机是空载的,不象固定翼发动机一直有桨叶带动。离合器尚未结合
3.油门线性好
4.寿命长(2000小时以上)
5.轻
6.双输出轴(主要用于发电机,电启动,水泵等)
7.水冷(用于植保机时,夏天农田气温高)
8.震动小(震动对惯导影响大,曲轴与气缸连杆要做动平衡较正)
9.油耗低
10.柴油(可以上军舰)
11.高海拔(4000米左右能用)
12.低温天气能工作(锂电低温下不能放电)。

13.尺寸精确(固定翼发动机的固定座及其它部分精度不高,产品一致性不强,给直升机的安装造成很多不便)
14.噪声小--要求有合适的消声器
15.固定点相对较多-----不能象固定翼发动机一样,只做个底座

网友:
so?关模型卵事

网友:
3 5 7 8 10 12 14互相矛盾
买个涡轴机去吧,柴油机不可能实现这些,斯堪尼亚都不敢接你这个单

楼主:
需求虽有这么多,如果不能全满足,部分满足也可以吧。其它条件搞不定,先把油门线性搞定不也可以嘛。把水冷搞定不也可以嘛,把震动降下来不也可以嘛。

网友:
你这个柴油机可以有
十年前美国的无人直升机柴油机就能做到这
但是你在国内  谁研究这个呢?  你现在看到的植保直升机都是汽油吧?
柴油机谁做小呢?
你要想做这个要么就得独立的配件找各自厂商提高精度做
曲轴专门卖   输出轴专门弄
弄不来了找大CNC雕
最后再组装
否则我看是没公司接你这种柴油机   接了的话也是我说的做法  人家还要再收你一层费用  那价格出来可能超你预算 都够自制涡轴了

网友A:
安装在多大级别上的直升机

网友:
你让sab700n的设计师情何以堪

网友:
重油发动机一般烧航煤,烧柴油的好几个厂家都说有但是从来没见过应用。另外2000小时寿命还要求重量轻非常矛盾

网友:
感觉你这个是雅马哈植保无人机的需求,排量需求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在多大级别上的直升机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2017-11-08):
引用 楼主:
需求虽有这么多,如果不能全满足,部分满足也可以吧。其它条件搞不定,先把油门线性搞定不也可以嘛。把水冷 ...

只有水平对置发动机可能有希望,不过本来小型航空发动机就选择不多,直升机能够用的就更不好找。

网友:
纠正一点,直升机发动机是要求转速高,其实扭矩不大的,定速。转速低,扭矩高,这个是固定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