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罗520求助

楼主(2017-10-04):
请问有小罗520的朋友,你们的飞机飞起来,有没有一个高频的异响,感觉有点像轴承的尖叫。但是检查又没发现哪里有问题,这个响声从飞机装好到现在一直有,实在受不了了。。。。。

网友:
我装了还没飞

网友:
空大小桨摘了高速转啊

网友:
大齿盘换斜齿就没了

网友:
如果不是电机高速转动时那种高频响,应该是要仔细排检下,各轴承,包括尾推打点润滑油。

网友:
换斜齿,或者人字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估计大齿轮的声音,不要声音就换皮传的玩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大齿轮的声音,不要声音就换皮传的玩玩吧

520本来就是皮传。这是直齿的声音,如楼上各位所说换斜齿或人字齿吧

网友C:
我的直齿,也是叫得刺耳,貌似还没开卖就有人提出来了,没管过

网友D:
跟电机齿有关,我以前的450也是有这毛病,换了个电机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直齿,也是叫得刺耳,貌似还没开卖就有人提出来了,没管过

之前也没管,但是几个飞机轮着上,其他都很安静只有桨声,到520就尖叫,实在忍无可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0本来就是皮传。这是直齿的声音,如楼上各位所说换斜齿或人字齿吧

请问为什么直齿会有尖叫声呢,以前的kds550没有换斜齿,也没有尖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电机齿有关,我以前的450也是有这毛病,换了个电机齿就好了。

请问是另外换个电机齿,还是像其他朋友说的,需要换成斜齿呢?还有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齿轮有尖叫,看着做工蛮好啊

网友E: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58941806517.htm?fromSite=main&spm=a312a.7700824.w4002-6636073761.88.6532cec3bEPSGW
_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58941806517.htm?fromSite=main&spm=a312a.7700824.w4002-6636073761.88.6 ...

电机齿用logo的么?

网友E:
台灣製造的電機齒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0本来就是皮传。这是直齿的声音,如楼上各位所说换斜齿或人字齿吧

我说的是380 那样的都是皮带。。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灣製造的電機齒

您给的连接只有大盘齿啊,我去那个店看了,没找到电机齿,难道那个链接是一套?

网友:
搜 佰事达RC,两个大齿盘加一个MIKADO原厂人字齿套装,188元。比较合算。毕竟原厂人字齿单卖都要一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