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 搭配2814 1000kv 可以用3s么

楼主(2017-10-04):
小胖子 搭配2814  1000kv  可以用3s么  手上都是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效率

2216电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16电机呢

2216上3s就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上3s就挺好的

可是2814都不行  2216能带的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2814都不行  2216能带的动么

我没说带不动,ok?

网友B:
2216可以飞小胖,我就是3S5200配2216 1250KV。
但飞机重量别超过1.5公斤

网友:
桨大点呗

网友:
我是用2814电机1100kv4s5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可以飞小胖,我就是3S5200配2216 1250KV。
但飞机重量别超过1.5公斤

我去试试

网友C:
3s也可以飞1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也可以飞1小时

能报下你说的1小时配置么  是2814还是2216  裸飞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报下你说的1小时配置么  是2814还是2216  裸飞么

群汐2014kv1000,11*7,3s125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汐2014kv1000,11*7,3s12500电池

小胖子22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汐2014kv1000,11*7,3s12500电池

是2814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2814吧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28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2814

这几天在你们马云店 看了好久 你们电池不做了么

网友D:
我的小胖是2216 1100KV  3S  5200 和 4S 9600  9045   重量1.8KG 都能飞 只不过3S手抛起飞的时候掉高50CM左右4S不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胖是2216 1100KV  3S  5200 和 4S 9600  9045   重量1.8KG 都能飞 只不过3S手抛起飞的时候掉高50CM左 ...

感谢 回复

楼主:
那你用4S电池 电机还是2216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用4S电池 电机还是2216么

是的 电机和桨都不换控制好重量3S一样能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在你们马云店 看了好久 你们电池不做了么

过段时间会做

网友:
雷锋告诉你可以的稳如狗!其实可以6S嘛并联串  起来即可  1000kv用1170 或者1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