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想做个泡沫滑翔机!

楼主(2017-10-04):
各位大神,我有个泡沫滑翔机,想加几个空心杯电机,我想问问空心杯电机与接收机链接时需要电调吗,如果需要的话,一个电调可以链接多个空心杯吗?

网友A:
需要有刷电调,电调大点可以并连几个电机

网友B:
好像网上有专门卖这种电装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有刷电调,电调大点可以并连几个电机

能否给我推荐一下电调的型号呢,我是个新手,所以不太懂,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网上有专门卖这种电装啥的

淘宝上有卖的吗?能否推荐一下呢?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卖的吗?能否推荐一下呢?谢谢谢谢!

淘宝搜这个微型接收机,贴吧里面搜索迷你27 里面还有大神,你可以问问他们的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我推荐一下电调的型号呢,我是个新手,所以不太懂,谢谢你啦!

好盈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