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吹风机多久可以把螺丝胶吹干

楼主(2017-10-05):
打完胶必须干透才能飞行 如果用吹风机吹多久可以马上飞行。

网友A:
厌氧胶用吹风机吹没用吧。一般十分钟就行了

网友B:
加热可能还有反效果。

网友C:
螺丝胶能看到的干不了才是正常的

网友D:
啥?看你的帖子我能找到乐子,简直就是用汽油灭火
着急想飞5分钟就可以飞了,我反正就是这样,没一次脱开的,看个人点胶习惯,有人喜欢抹一大坨,那个得等个好久才能全干,拆的时候要骂10000句cnm;像我只刚好浸润一下每槽螺纹,多余的全手指抹掉,干得很快,拆起来也方便,顶多喷枪烘烘就下来了。
不过我告诉你5分钟是肯定干不透的,其中风险自己承担,我运气比较好,不晓得你们运气如何。

网友E:
感覺新的中將要誕生了

网友F:
还是楼上幽默~~楼主你这么做的确新的中将早诞生了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G:
螺丝胶有时间说明

网友H:
用电吹风我觉得还不如不用螺丝胶……

网友I:
拆螺丝的时候都是用吹风机加热再拆

楼主:
昨天用243试了一下 找了个普通螺丝 热风机中档吹十分钟 就已经很难拆了 谢谢各位哈

网友J:
螺丝胶是厌氧胶,不是快干胶啊

网友K:
LS的螺丝胶不是这么抹的,螺丝胶都用中强度的,抹两牙就够了,强度绝对够。中强度的你把牙全抹上了,也很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