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楼主(2017-10-05):
谢谢解答

网友:
看你具体用在什么上,多大的船?多大的车?用什么电池等等

网友:
船用KV值有些高了,2200-2600KV合适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船上,一般3000可以用3S电池,2600用4S。用在mono1或者65cm电o上还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机寿命怎么样?

楼主:
如果是82的单发cat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82的单发cat艇呢?

3674吧,太小速度不行。

网友:
可以用··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