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存放良久,mcpx主板,不锁尾了…

楼主(2017-10-05):
1,前一段时间好好的,存放一段时间,今天对上频后,发现三个舵机莫名的间歇地抖动,像是受了谁的控制,而且有时候尾电机给点方向就最大转速高速旋转,伴随三个舵机不受控制。对频正常的,这是什么情况呀?
2,另外一架的问题就是之前在飞的时候间接性的尾巴失控过,没在意,以为接触不良,现在问题严重了,尾巴不锁尾了,而且一般的不锁尾是(站在机尾,从机尾往鸡头看)逆时针狂转,就像插错了尾电机正负极一样,而我的尾巴不锁尾是,当油门渐渐增大,转速增高,尾巴是顺时针方向转了,这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恳请各位大佬帮小弟把把脉……

这是两块换下来的主板

楼主:
这是换上备用主板的两架机机

网友A:
补焊陀螺芯片

网友:
元件不会自己莫名其妙的脱焊的。
舵机乱抖可能是舵机碳膜脏了,拆出来擦一下试试。
另外两块主板是不是保存的时候没有密封防潮,插头之类的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陀螺芯片

请问那块是陀螺芯片?

网友:
上图尾电座掉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块是陀螺芯片?

芯片上标注,6050或3050吧应该,修过HCP80和V977主板,没修过这种。

网友(2018-03-25):
你螺距调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