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精灵3S pojieFCC

楼主(2017-10-05):
精灵3SpojieFCC 功率可调节20-27DB
                             使用说明
连接精灵的WIFI
点击1重启飞机和遥控
点击2 重启飞机和遥控
理论上WIN7也可以用
具体教程百度搜索pojieFCC

网友A:
商业飞控大部分用户都不算模友  不应该发布此poj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业飞控大部分用户都不算模友  不应该发布此pojie

所以我在咱们喜欢折腾的摩友版块呀

网友B:
FCC无所谓了,方法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CC无所谓了,方法多得是

我的距离比较近,找了很久最后才在google找到这个办法,还是咱们论坛大神多,按理说遥控信号比图传远才对

网友(2018-11-18):
精灵3S老版本固件才能用吧,新固件早就把这种方式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