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还是这里专业,那么,问题来了

楼主(2017-10-05):
关于G7模拟器

遥控是t8fg,飞直机。
飞行中拨熄火开关,飞机直接空中重重摔地,稀碎。
问:怎么设置可以温柔降落??最近要练习熄火降落。

网友A:
一看就知道你是拿凤凰的设置在飞g7,g7你把36通道互换差不多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你是拿凤凰的设置在飞g7,g7你把36通道互换差不多能解决你的问题

果然是大神,服!
我之前就是玩的凤凰
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你是拿凤凰的设置在飞g7,g7你把36通道互换差不多能解决你的问题

感谢大神!完美解决

网友:
请练习熄火降落

网友B:
g7从来都没有设置成功过,一直用
凤凰

网友:
引用 网友B:
g7从来都没有设置成功过,一直用
凤凰

所以呢?你得出的结论是g7辣鸡凤凰牛逼?

网友:
有空要研究一下G7,尝尝鲜,next 貌似也不错,画质可以,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C:
建议检查下遥控器设置,有可能油门通道(熄火开关)和螺距通道绑定在一起控制了,所以打熄火开关的时候螺距也一并降到最低(负螺距),导致飞机直接拍到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检查下遥控器设置,有可能油门通道(熄火开关)和螺距通道绑定在一起控制了,所以打熄火开关的时候螺距 ...

这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