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讯pixhawk飞行过程中气压计重启

楼主(2017-10-05):
如图,在8米高度  气压计重启了  现在回到家的位置  气压计显示是负数   不要问我哪家的pix了  雷讯家1200买的全套   3.4.5固件

网友A:
雷讯家的好吗? 早前apm 出乱子的, 他家就不小了 , 刷个旧固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讯家的好吗? 早前apm 出乱子的, 他家就不小了 , 刷个旧固件试试看

重新刷固件pid又得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讯家的好吗? 早前apm 出乱子的, 他家就不小了 , 刷个旧固件试试看

感觉淘宝上卖的pix全部有问题……没有一家是有良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讯家的好吗? 早前apm 出乱子的, 他家就不小了 , 刷个旧固件试试看

刚刚检查了下日志  日志里面竟然全部正常…但是当时我osd看着却不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检查了下日志  日志里面竟然全部正常…但是当时我osd看着却不正常了

别迷信 , apm pix每代更新固件及软件 ,也带不小bug , 旧版稳定较靠谱 , 你不降级便刷最新版去吧, 现在都3.53了

网友B:
气压计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度会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迷信 , apm pix每代更新固件及软件 ,也带不小bug , 旧版稳定较靠谱 , 你不降级便刷最新版去吧, 现在都3 ...

3.6.0版本正式发布了我再刷3.5的最后一个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度会有误差

日志里面清楚的写了   气压计校准完成…

楼主:
还是在飞着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在飞着的时候出现的

你解锁後 , 家的高度是不是0呵? 按理不会只是气压计重启吧 , 也许下降速度过高影响读数

网友:
没炸就万幸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