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3.2 电机反向旋转布局

楼主(2017-10-05):
Betaflight 3.2 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更新,就是给出了新的四轴布局——电机反向旋转布局。

这是从最早的Cleanflight中甚至更早的MWC中的传统布局,注意看好电机的旋向。

更新至3.2版本以后,这是在新的调参软件中给出的布局,注意看到X四轴下方有个Reverse(反向)旋向,此时所有电机的旋转方向与最原始的布局相反。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护了摄像头!

草皮上飞行多少有露水,或者下雨后的雨水,杂草等等,原来1.4 号电机是向着机身内侧旋转,把桨上的杂物和地上的杂物全部往摄像头上面甩。

尤其是当飞机控高有问题时,啃一下草皮以后基本摄像头镜头就被水和草糊的看不清了。

使用这种新的布局,1.**位螺旋桨是往外拨,像上图中机身甩的全是泥巴,但是镜头上依然很干净。

就像这样,机身上会甩上一大堆泥,摄像头这边因为旋向的关系,影响很小。

懒得捡飞机使用反乌龟模式,这种模式下桨经常是贴地旋转,如果还是原来的老布局的话,启动一次镜头就废了,被泥巴,露水,草叶糊上了,反乌龟就没有啥意义了,翻过了因为看不清还得跑过去捡飞机。

换用新的电机反向旋转布局,多少还有点东西飞溅到摄像头上,相比原来已经改善很多了,好歹能飞回来擦擦继续。

请注意!:
这是一个飞机的电机布局!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新组装飞机,可以按照这个布局来布置你的正反旋向的电机,和电机旋转方向。

如果你已经按照原来的老布局装好了飞机,则需要重新焊接电机,交换正反旋向电机的位置,重新使用BLhelisuit工具来调整电调的正反旋向,来保证你的螺旋桨和新的布局完全一致。

否则,轻则射桨,严重的话……可能会有各种意外发生。

在使用这种布局以前,检查电机,电调,螺旋桨,每个环节都和电机反向旋转布局完全一致。

请务必仔细的进行检查!

据说这种布局的气流流动性能更好,不过这方面还没有获得更多资料,有知道的大佬可以提点下。

祝大家飞的开心!

网友A:
很久以前就通过命令改了,3.2可以直接在地面站改比较方便罢了。。。和之前的转向没有区别。。就是镜头不容易脏而已。但是飞控更容易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就通过命令改了,3.2可以直接在地面站改比较方便罢了。。。和之前的转向没有区别。。就是镜头不容 ...

高手!佩服,我是调参软件出来才搞的, 自己换mix……不会,哈哈。

网友:
以前都是cli改的,现在方便了

网友:
感謝樓主 好文章!

网友B:
Anti-Turtle 模式下电机是反转的。所以懒得捡机,使用Anti-Turtle Mode的话,默认的电机转向模式下泥土才不会弄到镜头上。另外,别把“Anti-Turtle”直译为反乌龟模式,turtle不一定是龟turn turtle是翻车、翻船、翻机的意思。形象点翻译为“乌龟翻身模式”也好听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i-Turtle 模式下电机是反转的。所以懒得捡机,使用Anti-Turtle Mode的话,默认的电机转向模式下泥土才不 ...

赞,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i-Turtle 模式下电机是反转的。所以懒得捡机,使用Anti-Turtle Mode的话,默认的电机转向模式下泥土才不 ...

感谢您的纠正
这个模式bf已经改名字了,变成炸机后翻身模式。
实际当时我在翻译的时候纠结了很久这个模式怎么叫好些。本来我一直想叫电调反转模式的,但是反乌龟模式形象好记,便于传播,所以还是选了这个。